【Espier FPGA VHDL学习帖】第15帖 Integer学习

楼主:
【Espier FPGA VHDL学习帖】第15帖 Integer学习

1.integer 的取值可用符号的32位2进制数表示。

2.需要注意的是,VHDL仿真器将integer类型作为有符号数处理,而VHDL综合器则将integer作为无符号数处理。而且VHDL综合器要求必须使用rang子句为所定义的数限定范围,然后根据所限定的范围来确定此信号或变量的2进制的位数,因为VHDL综合器无法综合未限定范围的恶整数类型的信号和变量。
VHLD綜合器要求對具體的整數作出範圍限定,否則無法綜合成硬件電路。
如:signal s: integer range 0 to 15;
信號S的取值範圍0-15,可用4位二進制數表示,因此s將被綜合成由四條信號線構成的信號。

3.整数在表达式中不加引号,而逻辑数必须加引号,一位的加单引号,一位以上的加双引号。

4.natural,positive为integer的子类型

實例:
這裡用一個分頻器來做integer例子的分析。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SSON2_WAIT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clk_div6    : OUT STD_LOGIC);
END LESSON2_WAIT;
ARCHITECTURE rtl OF LESSON2_WAIT IS
      --SIGNAL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2;
      --SIGNAL count: integer;
      SIGNAL clk_temp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2;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THEN
         IF(count= 2 )THEN
         count := 0;
        clk_temp <=NOT clk_temp;
            ELSE
              count := count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_div6 <= clk_temp;
END rtl;

下面開始分析
(1)     SIGNALcount: integer;
用Quartus9.0進行仿真分析,自帶波形仿真軟件,用起來很方便~

(2)     SIGNAL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2;

可以看出:
       Integer如果不對具體的整數作出範圍限定,沒有輸出,可能就是上面所說的無法綜合成硬件電路。

Signal與Variable:
VARIABLE 是局部变量只能在进程和子程序中使用。不存在延时行为(仿真过程中共享变量例外)
SIGNAL类似连接线,SIGNAL做为一种数值容器,不但能容纳当前值,还能容纳历史值。这一点与触发器的记忆功能有很好的对应关系。除了没有方向以外,SIGNAL和实体的端口(PORT)概念是一致的。信号可以看成实体内部的端口
格式:
SIGNAL 信号名:数据类型:=初始值

(3)variable count : integer ;(注意放的位置)

(4)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2;

网友:
加油,常大哥,我一直在收看您的帖子,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只是初学而已哦 可能会有很多讲错的地方 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