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啦,老XU对DT,电子负载"三级管"VS"MOS管",哪个更实用

楼主:
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三级管(包括IGBT)"和"MOS管",作为未级功率驱动有源元件,各有所长,应用很广泛~~~

本次PK,只是寻找一个合适的话题讨论------关于直流电子负载,选用哪种类型的管子更合适而已~~~

DT版主的基本观点,MOS管是电阻型输出,三极管(包括IGBT)是电流型输出。由于MOS管的变阻输出直接能当电子负载使用,而三极管(包括IGBT)是电流型输出,必须经过换算后才能模拟电子负载使用。

因此,DT版主的结论很明显,MOS管是直流电子负载的首先。

-----------------------------------------------------------------------------------------------------------------------------------------------------------

下面请DT版主出场,作为正方,就主推MOS管做直流电子负载,收集点材料证据,进行论证,证明你选择MOS管,做直流电子负载的几大优势所在。

当然,有了正方还必须要有反方,作为反方,俺老XU主推三级管(包括IGBT)做直流电子负载,也立出三级管(包括IGBT)相应的优势,以证明三级管(包括IGBT)在电子负载上的应用,比MOS管优越的几大特点。

本次讨论,只是想从技术面上,分析"三级管(包括IGBT)"和"MOS管",作为未级功率驱动应用上的长处和短处,以便同学们在实际应用时能综合考虑,合理选用,并无他意~~~

网友:
这种大功率驱动管,主要技术指标有:

工作频率,开关速度,最大功率,最大工作电压,最大工作电流等参数。

在直流电子负载的应用上,除了可靠性,主要关注在DC下的连续最大功耗,最小压降(以便从0V起调),最大工作电压和最大工作电流这几个参数。

网友:
假如有一个电子负载,工作电压范围: 0-40V,工作电流范围: 0-10A

我们以上面的数据为参照,考虑先用下面两种器件

三极管(BUX48)和 MOS管(IRFP4368/IRFP4468)

的差异性

三极管(BUX48)
最大电压(Vceo):  400V
最大电流(IC):      15A
最大功率(25度):  175W
最大功率(100度):100W
温度每上升1度功率下降:1W

MOS管(IRFP4368/IRFP4468)
最大电压(VDSS):  75V/100V
最大电流(ID):      195A
最大功率(25度):  520W
温度每上升1度功率下降:3.4W

三极管 VS  MOS管 PK 之一:功率
对比上面两表,工作电压电流都满足系统要求,并且MOS管的工作电流大,额定功率比三极管大3倍!
但是,MOS管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随着温度上升,其额定功率减少的速度远大于三极管,由上表可得出。

三极管(BUX48)
最大功率(25度):  175W
最大功率(100度):100W
温度每上升1度功率下降:1W
温度从25度上升到100度: 输出功率减少了75W

MOS管(IRFP4368/IRFP4468)
最大功率(25度):  520W
温度每上升1度功率下降:3.4W
温度从25度上升到100度: 输出功率减少了255W

随着温度的升高,MOS管的输出功率进一步减小,使得输出功率严重不足,这也是在一般的电器中(如氩弧焊机,变频器),用MOS管的机器,比用IGBT(输出为三极管)的机器,更容易坏的主要原因。

待述。。。。

网友:
这是一张三极管(BUX48)输出电压电流和最大功率的关系图

由图中可看出:
当工作电压为:10V,电流约为:17.5A,合消耗功率:175W
当工作电压为:20V,电流约为:7A,    合消耗功率:140W
当工作电压为:30V,电流约为:3.5A, 合消耗功率:105W
当工作电压为:40V,电流约为:1.8A, 合消耗功率:72W

这是一张MOS管 (IRFP4368/IRFP4468)输出电压电流和最大功率的关系图

由图中可看出 (前者IRFP4368/后者IRFP4468):
当工作电压为:10V,电流约为:4.3A/6.5A,合消耗功率:43W/65W
当工作电压为:20V,电流约为:0 /0.7A,    合消耗功率:出局/14W
当工作电压为:30V,电流约为:0 /0.2A,    合消耗功率:出局/6W
当工作电压为:40V,电流约为:0 /0,         合消耗功率:出局/出局

由上述对比可得知,尽管MOS管 (IRFP4368/IRFP4468)的最大功率(520W)比 三极管(BUX48)的最大功率(175W)大整整3倍,但实际表现远远比三极管差!

网友:
尽管MOS管 (IRFP4368/IRFP4468)的最大功率是520W,但比最大功率只有的175W的 三极管(BUX48)表现差的很远。

从上述描述中,可看出,耐压高的IRFP4468表现比耐压低的IRFP4368好一点,是否选用耐压更高的MOS管,表现会更好呢?

答案是确切的,耐压越高的MOS管,表现会更好些!但遗憾的是,在网上,俺没找到合适的图表来表达俺的观点。

下面我们继续分析:

这是网上找到的,IGBT(15N120)和MOS管(IRF840)的资料

IGBT管(15N120)
最大电压(Vces):  1200V
最大电流(Ic):      24A
最大功率(25度):  200W

MOS管(IRF840)
最大电压(VDSS):  500V
最大电流(ID):      8A
最大功率(25度):  125W

里面的插图:
左边是IGBT管(15N120),右边是 MOS管 (IRF840),其输出电压电流和最大功率的关系图

由图中很容易得出,IGBT管(15N120)的DC功率是200W, MOS管 (IRF840)的DC功率是125W,这实际上只是理论值!事实上,只要一通电,芯片就要发热,哪怕散热条件再好,结温还是要上升,功率必然要下降。

因此,实际使用时,要根据散热条件和结温,合理计算,放足功率管的功率余量。

待述。。。。

网友:
三极管 VS  MOS管 PK 之二:关于 MOS管是电阻型输出,三极管(包括IGBT)是电流型输出 之争。

从表面上看,由于MOS管的变阻输出直接能当电子负载使用,而性能优越。

而三极管(包括IGBT)是电流型输出,必须经过换算后才能模拟电子负载使用。

但实际上,由于MOS管G极电压控制的非线性,使得在全电源0-10A范围内,根本无法做到开环控制,只能依靠检测负载的电压电流来闭环调整其MOS管的输出电阻。

与三极管(包括IGBT)依靠检测负载的电压电流,来调整其输出电流,模拟电子负载使用作用相仿,软硬件工作量也相当,因此,个人认为,这两者在这方面,性能相当,PK成平局。

待述。。。。

网友:
原来一个人在这里PK的啊,哈哈,也不通知一声,要不是来闲逛,就发现不了了。

你的观点我赞同。

只是,你应该考虑一下Vce(sat)这个指标吧。

网友:
不管什么控制型器件,经过控制后对外的特性----对电子负载来说,都可以呈现电阻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指标是留给你的,哈哈~~~

网友:
否则,正方一点胜算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器件都有非线性的,MOS有,三极管也有,除Vbe的非线性外,Ic与beta也是非线性的。

开环控制时,使用MOSFET不会比三极管差。

在Vce(set)附近,三极管的V-I曲线是折线,而MOS管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DT版主不太愿意用图表说话,那俺代劳了~~~

下面这张图,左边是BUX48三极管的Ic-Vce和放大倍数HFE的关系图,由于BUX48 数据手册中没有Ic-Ib的关系图,特找了张小功率的Ic-Ib的关系图充数,在下图的右边。

从图中可看出,其线性度不是很好。

下面这张图,是IRFP4468  MOS管的ID-VDS和G级控制电压的关系图,可看出,在一定电压的范围内,线性度良好,呈现纯电阻特征。

网友:
因此,如开环控制时,使用MOSFET的线性度,要比三极管好些。

三极管的Ic随出Vce电压的升高会变大,而MOSFET的ID随出VDS电压的升高基本保持不变,呈纯电阻特性,因此线性度要好些。

但在电子负载中的应用,由于都是闭环控制,因此,线性度的差异并不影响最终控制精度。

网友:
三极管 VS  MOS管 PK 之三:最小压降(以便从0V起调)

由12楼BUX48三极管的Ic-Vce和放大倍数HFE的关系图,可看出,在满载10A电流时,Vce有约0.5-0.7V的压降,而从IRFP4468  MOS管的ID-VDS和G级控制电压的关系图,可看出,VDS在0.1V以下,几乎没损耗,充分表现出了MOS管的纯电阻内阻。

由此可得,MOS管的内阻可调至接近0,因此,假如电子负载必须从近0V起调,MOS管有着绝对的优势。

而三极管(包括IGBT)由于CE极的饱和压降存在,没法降到0V,总有零点几伏的电压(饱和压降),因此,三极管当电子负载,最低工作电压有限制,必须高于零点几伏的三极管饱和压降。

网友:
“三级管(包括IGBT)" VS "MOS管" PK 总结:

1.  MOS管的工作频率较高,特别是大功率,由于制造工艺的关系,三级管连中频率的都很难造到,而MOS管轻松达到。

2.  MOS管随着温度的升高,或者电压的升高,MOS管的输出功率进一步减小,其减少当量远大于三级管(包括IGBT),使得输出功率严重不足,这也是在一般的电器中(如氩弧焊机,变频器),用MOS管的机器,比用IGBT(输出为三极管)的机器,更容易坏的主要原因。

3.  大功率三极管,由于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现在已很少使用了,被二合一的怪胎------IGBT所取代。

4.  在超大功率,超高电压,三极管(包括IGBT)有其独特的绝对优势,MOS管目前很难替代。

5.  至于MOS管的输入阻抗高,适合于微弱小信号放大,这地球人都知道,俺就不多言了。

6.  在绝大多数领域,两者都能用,视设计时考虑最佳的性价比按需取之。

《全文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受益匪浅。

网友:
讲的好,支持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