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楼主:
当给IO口用DIR定义时 如果是输出模式   那么这个IO口就只能做输出用 ,只能输出1或0,  就不能检测外来给的信号时高低电平吗?

网友:
设置为输出时,就不能检测外部信号了。

网友:
请问一下  在定义好的IO口上  当给他输出时 可以用 P1OUT  =0x0f ;方式给他赋值吗    还是必须用P1OUT  &=~(BIT4 + BIT5); 方式。

网友:
最好用后面一种,对其他位不影响

网友:
比如说要样P1口的全部  那岂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定义了IO口  但没有给他赋值  他是输出到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一下看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