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3-12/05/c_132942613.htm

  蓝牙技术作为未来智能家居无线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公布的蓝牙4.1核心规范中增加了核心技术来支持物联网(IoT)。首先蓝牙4.1灵活性得到大大增强,当可穿戴设备、具备网络功能的家电、智能手机、平板或其他设备在离开或者进入蓝牙覆盖区域的时候就会自动进行连接,数据传输效率进一步提升。此外在新标准中对于目前在iPad和iPhone上使用的蓝牙LE上进行了升级,推出了“Bluetooth Smart”的更智能化管理。

  在蓝牙4.1中允许设备同时扮演外设和Hubs的功能,这就意味着能够让多款设备连接到一个蓝牙设备上,不过蓝牙SIG推荐未来智能手表能够的作为Hub来进行多台蓝牙外设连接,但是为了稳定性,在连接智能手机的时候最好还是单独配对。

  在蓝牙4.1中对于设备之间的连接和重新连接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改,灵活性大大提升。蓝牙SIG目前允许设备随着时间间隔改变进行重新连接,相比较此前带入蓝牙覆盖范围需要点击配对按钮,现在新规范能够进行了自动连接。

网友:
12月6日消息,蓝牙技术在手机领域,尤其是智能手机产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而熟悉蓝牙技术的用户都知道,目前最新的被广泛应用的蓝牙标准已经到了4.0阶段。不过最近蓝牙技术联盟的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了最新的蓝牙4.1技术标准,而将到来的新蓝牙技术将支持智能穿戴设备以及其他一些设备,从而可以允许这些设备直接连接到互联网。

根据蓝牙技术联盟公布的新标准显示,蓝牙4.1标准的核心规范中加入了未来对物联网的支持,并且在原来4.0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处比较重要的功能改进。

首先,第一个改进的地方被蓝牙技术联盟称为“共存性”,即蓝牙4.1与LTE无线电信号之间如果同时传输数据,那么蓝牙4.1可以自动协调两者的传输信息,理论上可以减少其它信号对蓝牙4.1的干扰。其次,第二个改进是提升了连接速度并且更加智能化。比如减少了设备之间重新连接的时间,意味着用户如果走出了蓝牙4.1的信号范围并且断开连接的时间不算很长,当用户再次回到信号范围中之后设备将自动连接,反应时间要比蓝牙4.0更短。最后一个改进之处是提高传输效率,如果用户连接的设备非常多,比如连接了多部可穿戴设备,彼此之间的信息都能即时发送到接接收设备上。

除此之外,蓝牙4.1也为开发人员增加了更多的灵活性,这个改变对普通用户没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于软件开发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了应对逐渐兴起的可穿戴设备,那么蓝牙必须能够支持同时连接多部设备。另一方面,“物联网”时代也马上就要到来了,无线传输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蓝牙作为普及最广泛的传输方式,将在“物联网”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网友:
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34124/20131205/828604.htm

蓝牙联盟宣布正式推出蓝牙4.1,支持它连接到更多设备上,辅助开发者进行创新开发,更可作为IP连接基础,希望把所有设备都纳入物联网。以后支持IPv6的房间,蓝牙4.1甚至可以充当一个Hub,而不再是一个外围设备。

(图片来源: 网络)
蓝牙4.1正引爆物联网

最新宣布的智能蓝牙4.1标准因为智能、低功耗、高连接速度的特性将适合用在许多新兴设备上,包括蓝牙耳机、智能锁、个人健身设备......而且提高是整个软件层面上的,现在从4个方面讲解:

1. 蓝牙4.1版本的升级,可以避免尽可能多的干扰,更好的支持LTE。

2. 不用用户干扰也能让蓝牙自动实行更好的激活、睡眠控制,比如当你走进浴室时,健身设备会自动决定是不是要唤醒跟踪功能了。

3. 批量数据可以以更高的速率传播,当然蓝牙标准依然是一个低速率的传输标准,你不能指望它马上支持高速传输流电影,但健身设备中的各种长期小数据流传输是大有进步的,比如健身追踪App时只需20-30秒就够了。

4. 辅助开发者进行创新开发。新版本的蓝牙让各种设备从之前的外围设备正变成一种Hub中心,之前是所有设备连接到智能手机或平板,因为后者有“大脑”;现在是各种蓝牙设备自己也开始成为“大脑”,比如你可以直接用智能手表抓取你的重量数据,然后在手表屏幕上显示数据,当然你喜欢的话也可以传输到智能手机上去。

最后

往日的Bluetooth都是点对点进行通讯,但是4.1是站在把所有设备都联网的出发点上研发的。举例来说,有一个无法连上因特网的蓝牙设备,只要经由Bluetooth 4.1则可直接利用IPv6的无线网络连上云端进行通讯,同步账户或者应用程序资料。智能蓝牙作为一个低功耗协议,完全适应IPv6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就要看芯片厂商如何帮助蓝牙设备增加IPv6的兼容性了,

一般芯片厂商开始调整底层硬件时,设备制造商会纷纷推出各种支持蓝牙4.1的设备,所以不久后你可以看到各种OS和设备开始升级,只为支持这个标准。

来源:雷锋网

网友:
技术更新太快了

网友:
我比较看好蓝牙,如果WIFI低功耗能实现,那它将是王者,但应用不同,所以各分一杯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