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尾纤型激光器和探测器

楼主(2013-12-09):
[问题]尾纤型激光器和探测器
做光端机,用的尾纤的激光器和探测器,引脚是LD+/LD-/PD+/PD-,不知道这些引脚都是起什么作用的,还有介绍中内部都画成二极管的形式,不太明白。
探测器
激光器

网友A:
晕,没有手册?
LD+-肯定是激光二极管的正负极了
PD+-应该就是光电二极管的正负极了
对于激光二极管组件,里面除了激光二极管还有后向监视光功率的光电二极管,所以有这四个引脚,有的还有半导体制冷器NTC热敏电阻的引脚之类的
晕,都说要做光端机了,难道连个起码书籍或资料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