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怎么更改堆栈大小?

楼主(2013-12-09):
iar下怎么更改堆栈大小?
LM3S或者TM4C官方的iar工程,我该如何更改系统的堆栈大小?
icf文件里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0x00000000 { };
size是0,这个肯定不对吧
工程
如何

网友A:
回复 楼主:
heap是堆不是栈,关于栈的大小……我没用过iar呢,没看过相关的文件什么样,所以不太清楚,如果是Keil,在startup的汇编文件中,定义了设置Stack大小的常量,然后通过这个值自动计算产生初始的栈指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查到栈的修改,
static uint32_t pui32Stack[256] @ ".noinit";
__root const uVectorEntry __vector_table[] @ ".intvec" =
{
{ .ui32Ptr = (uint32_t)pui32Stack + sizeof(pui32Stack) },
// The initial stack pointer
ResetISR, // The reset handler
同样的工程,keil底下的栈就是0x400,iar下面的就是256,差别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