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时钟

楼主:
F149有内部的DCO时钟,有一个高频8M的,还有一个低频32KHZ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想做一个LCD显示,用哪个时钟呢?内部ADC转换用哪个呢?这三个时钟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430里这么几个是时钟其实每一个都能单独使用,设置这么多是为了稳定以及低功耗。

上电时DOC时钟工作,低功耗可以用低频时钟,高速的可以选用8M时钟。

430的大部分模块都是要选择时钟的,从MCLK,SCLK,ACLK中选择,然后MCLK,SCLK,是8M,还是DOC就要自己配置,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149的这三个,DCO,8MHZ,32KHZ叫做时钟源;另外三个,ACLK,SMCLK,MCLK叫做时钟信号。任意一个时钟信号可以选择来自任意一个时钟源。一般情况是,低速外设选择ACLK信号;高速外设选择SMCLK信号;系统CPU是MCLK。至于怎么选择,请参考MSP430X1XX user guide(用户指导书)的BCS(基础时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