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FPGA实物的小菜鸟有问题求助

楼主:
今天第一次在实验室见到FPGA芯片实物,Xilinx的,想请教各位一下,那个FPGA芯片正面有个金属盖,上面写着品牌名、型号和一些其他参数,和以往见到的芯片外观不同。这个金属盖起什么作用,可以取下来吗,取下来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沃勒各区

那金属盖是散热片,不要取啊,上面是不是写的VIRTEX-X的字样?

不然就是spartan的片子外加的散热片了,不过一般外加散热片上面应该没字的,所以应该是V系列芯片了

如果是V系列,千万不要取,有抠坏芯片的风险,V系列的芯片可都不便宜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照片不?金属盖八成是屏蔽散热的作用。

网友:
你不只是没见过FPGA,电脑城也去的不多吧
P4 CPU也有同样的顶盖,散热、屏蔽、保护里面的硅片的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