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空间定位传感器

楼主:
我们公司现在在做一个测试,就是要把传感器固定在人的身上,比如说固定在手上、肘部、肩部,这样人体活动的时候,传感器就能记录下这几个位置的空间坐标,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用加速席计和陀螺仪,将传感器固定在人的身上,动态采样后送计算机处理,即可得出当前位置的空间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用超声波收发装置,能不能达到比较精确的定位啊?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但至少能测量人体在运动中身体各部分的尺寸。
多谢了。

网友A:
手上、肘部、肩部,这样人体活动的时候,是立体三维的,用超声波收发装置不行,因是单向的,如用几个方向的超声波收发装置立体测量,超声波之间的干扰也难消除,并且当中也不能有蔗挡物(如手肘的蔗挡),精度也差,对某个点测量几乎没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肘部、肩部,这样人体活动的时候,是立体三维的,用超声波收发装置不行,因是单向的,如用几个方向的 ...

再请教一下,这样的东西有没有成品,或者可以让我二次开发的那种?

网友:
这个好像有吧。据说电影游戏里的虚拟人物或动物的很多画面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先采集好多点的运动数据,具体是用什么不清楚了

网友:
你只用一个这样的传感器是实现不了的,要多个才行,举个例子,你戴在手腕上,定义好了,就是手腕的,如果不定义,那么你手腕摆动到头部,那这个就不能确定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