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电磁干扰源探测定位解决方案-近场探棒

楼主:
近电磁干扰源探测定位解决方案-NP:1000A, 高频探头,近场探棒
特点:
broadband frequency range  宽带频率范围
linear response  线性响应
locates both E and H- field 位于EH -字段
Emissions sources  辐射源
该套包括3个圈形探头:2个探针和1条60厘米的延长射频线,一个转接头,
PA - 2512前置放大器,
探测器适用于信号分析设备如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我们的高电磁兼容近场探头套装1适用所有频谱分析仪或示波器EMC干扰源定位从DC6GHz
产品属性
名称:emi近场测试探棒
类型: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型号:np-1000a
适用范围:emi近场测试
产品描述
供应emi近场测试探棒,频谱分析仪,
适用范围:emi近场测试。emi测试用近场测试探棒np-1000aemi探棒组磁场环型探棒*3pcs电场探针探棒*2pcs转接头*1pcsrfca...

近场探头的种类及主要特点
  电磁场是由电场和磁场构成。在近场,电场和磁场共同存在,其强度不构成固定关系。以电场为主还是磁场为主,主要是由发射源的类型决定的。简而言之,在高电压,低电流的区域,电场大于磁场。高电流,低电压的区域,磁场大于电场。同时在主要的EMI 测试频段,磁场随着距离的变化要快于电场。
  因为磁场是由电流产生的,所以最常见的发射源包括芯片,器件的管脚、PCB 上的布线、电源线及信号线缆。最常见的磁场探头多为环状,当磁场传播线和探头环面垂直的时候,测量数值最大。所以在测量过程中,工程师一般需要旋转探头的方向来测量到最大的磁场数值,同时避免遗漏重要的发射源。
  电场是由电压产生,主要的发射源包括一些未端接器件的线缆 、连接高阻器件的PCB 布线等。最简单的电场探头类似一根小天线。有人甚至把同轴电缆前端的一小段屏蔽层剥开,露出芯线来构成简单的电场探头进行使用。在没有屏蔽设备的情况下,电场探头的问题是比较容易拾取到环境中存在的电磁波信号,如蜂窝通信的上下行信号,从而影响到整个测试系统的测量动态范围。
  选择近场探头往往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包括分辨率 、灵敏度和频率响应等。
  近场探头的灵敏度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关键是看探头和配合使用的频谱分析仪或者接收机能不能容易的测量到辐射泄漏信号,并且有足够的裕量去观察改进后的变化。如果频谱仪的灵敏度很高,我们可以选择灵敏度相对较低一些的探头。反之就必须选择灵敏度高的探头,甚至考虑外接前置放大器提高整体系统的灵敏度。
  分辨率也就是探头分辨干扰源位置的能力。而通常来说分辨率和灵敏度是一对矛盾体。以我们最常用的环状磁场探头为例,尺寸越大的环状探头,灵敏度往往越高,测试面积越大,从而分辨率就会越低。而比较推荐的办法是选用一组多个尺寸的探头,在大范围测试的时候用较大的探头,找到疑似区域,再逐渐减小探头尺寸,最终定位到干扰源。
  频率响应是一个往往会被大家忽略的重要因素。所谓的频率响应就是探头测量同样幅度,不同频率的信号,所得到的幅值差异。我们在前文提到过,使用探头进行EMI 分析,是一种相对,定性的测试。但是如果探头的频率响应较差或不够平坦,会使全频段的测试结果不直观,让我们忽略一些重要的辐射泄漏信号。
  探头的形状以及多样性也是重要的因素。除了常规的电场、磁场探头,在进行EMI 分析的时候,我们还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探头。工程师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在找到一个干扰源位置并进行屏蔽处理后,发现整机的辐射泄漏并没得到足够的改善。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干扰信号通过信号线缆或者电源线缆传播到了其他区域,并最终辐射到了空间。常规的近场探头很难对线缆内部的干扰进行探测,就往往需要使用下面会介绍到的N9311X-100 近场探头组中的4号探头专门用于线缆干扰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