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比较菜的问题,输出口的上拉电阻为何不用三极管替代呢?

楼主:
请教各位,单片机输出口的上拉电阻可以增加驱动能力,如果换用三极管驱动是否可行???

网友:
1、加上拉电阻未必增加驱动能力,因具体器件而异,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反而降低了驱动能力。

2、加三极管也许可行,这里说“也许”是因为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按楼主图的加法,至少有两点需要考虑:
 ①.图中加在“负载”的高电平要比OUTPUT低一个b-e管压降,有没问题?
 ②.当OUTPUT从高跃变成低电平时,负载是悬空的,有没问题?

网友:
补充说明楼上的:
1,准确说驱动能力应该分成两部分,置高和置低的能力,开漏输出时置高几乎没有置低的能力很强,上拉电阻越小置高电平能力越强但同时置低的能力变弱。

2管压降要考虑,开关速度也会受到晶体管的限制。

网友:
IO类型中有种叫“推挽输出”的,当然用的不是三极管而是MOS管,这种结构即可输出较大的电流。但作为输入而言,用电阻(其实也是MOS管“模拟”的)实现的弱上拉结构更有利,特别是对于多IO并联时,这也是为什么现代MCU的默认IO模式是弱上拉型。
至于上拉电阻增强输出能力的用法只是上拉电阻用途的一个特例,特例自然不能以偏概全,否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方向都是错的。

网友:
楼上总结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