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igbee睡眠与唤醒

楼主:
求大神指导,最近在做zigbee低功耗,就是采用周期性点播函数进行温湿度采集,10秒发送一次,现在想在这10秒不发信息的时间段,让zigbee进入休眠状态,十秒后唤醒,然后发温湿度,然后再睡眠。
     我看帖子大家说的都是低功耗设置,没有说在协议栈中调用哪些睡眠唤醒函数的,也没说在sampleApp.c中怎么调用这些睡眠唤醒函数的,新手一枚,希望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A:
你可以结合网上的一些文档看下halSleep()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结合网上的一些文档看下halSleep()这个函数。

借地方问一下您,多个协调器存在的情况下怎么让终端加入指定的一个协调器(APN_ID随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Tools—f8wConfig.cfg 配置文件,找到: -DZDAPP_CONFIG_PAN_ID=0xFFFF 由此可见ZigBee协议栈网络默认的PANID是0xFFFFF(所有设备都可以加入模式)。
      假设我们现在需要组建2组ZigBee网络,可以将第一组设备PANID设置成0xFFF0,第二组设置成0xFFF1,这样2个网络建立后就不会相互冲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了解了。我的想法是每个网络不可能单独烧程序配置PANID,所以打算设置为自动;但是这样的话终端设备怎么知道自己该连接拿个网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