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与C全面周立功

楼主:
书上系统时钟例程能看懂,但后面对该例程的优化看不明白了。怎么将下面这段代码与时钟系统的c程序连接起来呢?我试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成功。
CSEG AT 0400H
bcdmap: DB '0' ,'0'
DB '0' ,'1'
DB '0' ,'2'
...
DB '5' ,'7'
DB '5' ,'8'
DB '5' ,'9'
END

网友:
相当于c 的数组。是指定地址的数组。

网友:
unsigned char bcdmap = { '0' ,'0',
                      '0' ,'1',
                      '0' ,'2',
                      ...
                      '5' ,'7',
                      '5' ,'8',
                      '5' ,'9'};

网友:
这是C语言的写法,数据用{  },  结尾用分号 ;

unsigned char bcdmap = { '0' , '0', '0' ,'1', '0' ,'2', ... '5' ,'7', '5' ,'8', '5' ,'9'};

或直接用双引号写数据串
unsigned char bcdmap = “000102 ... 575859”;

网友:
原程序中是这样初始化二维数组的。但这样的数组无法定位表头的地址,地址由keil自动编译产生。
uchar code bcdmap[60][2]={
"00", "01","02", "03","04", "05","06", "07","08", "09","10", "11","12", "13","14",
"15","16", "17","18", "19","20", "21","22", "23","24", "25","26", "27","28", "29",
"30",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43","44",
"45","46", "47","48", "49","50", "51","52", "53","54", "55","56", "57","58", "59"};

下面这段汇编代码就能把表头地址定位在ROM区的0400H位置上,缩短主程序查询表格的指令周期。就是用这段汇编代码取代原程序中的C语言定义的方法。 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这小段汇编代码与C程序连接起来。

网友:
用Keil  C自动编译,建议采用不指定表头地址方式,由Keil  C自动编译时自动定位产生。

如有些特殊的需要,一定要用到表头地址绝对定位方式,方便产品中的某些特定应用,如动态修改指定表位内容等,由于Keil  对变量地址的指定符 _at ,  只有对变量不赋值时才有效,对变量一经赋值则通不过编译,通常俺采用2种方法变通便用。

1.  在连接时指定该表头的重定位地址,这样,经Keil  C编译后,这段表格即重定位在指定地址。

2.  用汇编方式单独写一个子程序,指定定位地址,然后用Keil  C一起编译。

网友:
自己写的a51文件,用下面这段代码能与C程序连接上吗? 编译后提示 *** WARNING L9: EMPTY SEGMENTS ENCOUNTERED
NAME    ?C_STAR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1
                EXTRN CODE (?C_START)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
?C_STARTUP:
    CSEG    AT      0400H
bcdmap:
DB  '0' ,'0'
DB  '0' ,'1'
.......
DB  '5' ,'9'
LJMP    ?C_START
                END

网友:
先把文件标号改了,这个?C_STARTUP是Keil C入口保留标号。

这个也要去掉,没用
CSEG    AT      0

网友:
给个简单格式

$NOMOD51

NAME    _READ_ROM_DPTR1

/**********************************************************************************************
//    从@DPTR1中读出1byte EEPROM或FLASH数据送ACC, DPTR1++
; input   : ACC
; 使 用   :ACC, DPTR1
; output  :

        用  途      :中颖SH79/88/89F51系列MCU
        作  者      :许意义
        21ic  ID    :LAOXU
        中颖论坛    : bbs.21ic.com
        日    期    : 2011-10-15

**********************************************************************************************/

        INSCON          EQU    86H          ;

?PR?_READ_ROM_DPTR1?READ_ROM_DPTR1  SEGMENT CODE
PUBLIC  _READ_ROM_DPTR1
RSEG  ?PR?_READ_ROM_DPTR1?READ_ROM_DPTR1
_READ_ROM_DPTR1:        MOV                  INSCON,#01H
                                        CLR                A
                                         MOVC        A,@A+DPTR           // @DPTR1
                                        INC                DPTR                   // DPTR1++
                                        INC                INSCON
                                        RET

                                        END

网友:
C语言中,要命名外变量名,或子程序名。

extern  READ_ROM_DPTR1() ;   // 子程序名

你如将内容改成DB数据后,则改为外部变量名(或数组名)即可。如:

extern    uchar code bcdmap;

网友:
也可在连接时指定该表头的重定位地址,这样,经Keil  C编译后,这段表格即重定位在指定地址。

帮你写了一个DEMO,  将这段表格重定位在指定地址0x400 上,你参考一下。

网友:
#include

char code bcdmap[60][2]={
"00", "01","02", "03","04", "05","06", "07","08", "09","10", "11","12", "13","14",
"15","16", "17","18", "19","20", "21","22", "23","24", "25","26", "27","28", "29",
"30",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43","44",
"45","46", "47","48", "49","50", "51","52", "53","54", "55","56", "57","58", "59"};
void main()
{   char a[10];

          a[0] = bcdmap[0][0];
        a[1] = bcdmap[1][0];
        a[2] = bcdmap[2][0];
        a[3] = bcdmap[3][0];
        a[4] = bcdmap[4][0];
        a[5] = bcdmap[5][1];
        a[6] = bcdmap[6][1];
        a[7] = bcdmap[7][1];
        a[8] = bcdmap[8][1];
        a[9] = bcdmap[9][1];

        while(1) ;

}

重定位设置:

网友:
重新写了一下,这个a51文件能编译通过。
$NOMOD51
NAME BCDMAP1
?CO?bcdmap1 SEGMENT CONST
PUBLIC bcdmap
RSEG  ?CO?BCDMAP1
//CSEG AT 0400H
bcdmap:
        DB '0', '0'
        DB '0', '1'
        ....
        DB  '5' ,'9'
END

C程序中声明外部变量
extern uchar code bcdmap[][2];
void disp_time(void) reentrant{
static char time_str[32]="TIME OF DAY IS: XX:XX:XX        ";
uchar i;
time_str[T_HOURT]=bcdmap[timeholder.hour][0];
time_str[T_HOUR] =bcdmap[timeholder.hour][1];
time_str[T_MINT] =bcdmap[timeholder.min][0] ;
time_str[T_MIN]  =bcdmap[timeholder.min][1] ;
time_str[T_SECT] =bcdmap[timeholder.sec][0] ;
time_str[T_SEC]  =bcdmap[timeholder.sec][1] ;
putchar(0xFF);
for(i=0;i<32;i++){
putchar(time_str);
}
disp_update=0;
}

网友:
但如果用CSEG AT 0400H,就会出错。提示*** WARNING L9: EMPTY SEGMENTS ENCOUNTERED
$NOMOD51
NAME BCDMAP1
?CO?bcdmap1 SEGMENT CONST
PUBLIC bcdmap
//RSEG  ?CO?BCDMAP1
CSEG AT 0400H
bcdmap:
         DB '0', '0'
         DB '0', '1'
         ....
         DB  '5' ,'9'
END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俺也碰到过
CSEG  AT  0400H
不能和下面的标号紧贴,和上面一句话句对换一下位置,即可。

网友:
你的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以前俺没碰到过。。。

网友:
程序改成这样试一试:

$NOMOD51
NAME BCDMAP1
?CO?bcdmap1 SEGMENT CONST
PUBLIC bcdmap
PUBLIC abcdef
CSEG AT 0400H
bcdmap:
         DB '0', '0'
         DB '0', '1'
         ....
         DB  '5' ,'9'

RSEG  ?CO?BCDMAP1
abcdef:
         DB '0'
END

网友:
或者这样,

$NOMOD51
NAME BCDMAP1
?CO?bcdmap1 SEGMENT CONST
PUBLIC bcdmap
PUBLIC abcdef

RSEG  ?CO?BCDMAP1
abcdef:
         DB '0'
CSEG AT 0400H
bcdmap:
         DB '0', '0'
         DB '0', '1'
         ....
         DB  '5' ,'9'

END

网友:
总结了一下,汇编中的以AT定位的数据,必须跟在重定位函数的后面,整理后的程序如下:

C主程序:

#include

extern void nop_ret(void);
extern char code bcdmap[];

void main()
{   char a[10];

           a[0] = bcdmap[0];
          a[1] = bcdmap[1];
        nop_ret( );
        while(1) ;

}

汇编程序:

$NOMOD51

NAME BCDMAP1

?PR?NOP_RET1   SEGMENT   CODE
                PUBLIC  NOP_RET
                PUBLIC  bcdmap
                RSEG    ?PR?NOP_RET1
NOP_RET:
        ret
               CSEG    AT      0400H
bcdmap:
         DB '0', '0'
         DB '2', '3'
         DB '5', '9'

END

网友:
51单片机入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