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模拟量输出

楼主:
430芯片除了DAC模块的输出管角外,一般的IO能输出模拟量吗?

网友:
IO口模拟PWM,PWM滤波输出

网友:
常规IO无法输出模拟量,但可以用数字量通过转换得到,正如楼上所言的PWM法。PWM脉冲是一串不同占空比的数字量,经电容积分后再用运放缓冲一下即可得到模拟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知识了,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电容和电阻怎么选取呢?如果你要输出直流呢?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PWM信号经电容积分后就是直流信号,RC积分器的选值可以在很大范围内选择,主要看你需要的输出电压范围,原则是接近100%占空比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尽量接近Vcc,这时的输出电压范围利用率最高。加大电容则输出电压降低,反之,电压升高。
PWM信号是定周期的,如果要全电压范围输出,根据RC常数计算,然后经实验测试适当调整,也就是说,尽量做到一个输出周期时电容上的电压恰好达到峰值。实际选择时要考虑前级内阻和后级阻抗的影响,这是看不见但客观存在的“电阻”。考虑到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满量程输出,这时,RC元件的选值就很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尽量做到一个输出周期时电容上的电压恰好达到峰值    这句话不理解! 我的理解是全电压输出时,当占空比达到100%时输出电压接近峰值(MCU的供电电压)。不知道对不?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注意一个概念,PWM是周期性信号,想要输出范围最大,应该恰好占空比为100%时的一个PWM周期使电容上的电压为Vcc,必须注意“周期”这个前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周期是前提!也就是说RC的选取主要是看实际的应用,实际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