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SL下载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bsl下载器的芯片是pl2303,能不能用ch341代替。是不是两个芯片的时序不一样然后使得给430的触发信号不一样就会下载不了程序。
两个片子都是转ttl的。

网友:
都只是桥接芯片,USB-UART的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能替换是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比如用51大家就是通过串口烧写,这两种桥接芯片就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msp430的bsl和51的串口烧写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