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救。

楼主:
如图1所示,求教育该电路,分析。图1和图2有什么样的区别?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多两个控制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PNP一个NPN

网友:
第一张图中NPN的base给高,NPN导通,运放输出强制被拉到地。
第二张NPN的base给高,NPN导通,运放同相端被拉到地,运放输出负的电源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张图中如果快速切换三极管输入的高低电平,会不会使得U2B产生正反馈,导致其烧蚀?如果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修改后的电路图能否避免上述问题?3Q

网友:
回复 楼主:

器件烧毁是绝对不会的,注意,运放的比较器接法就是用在正反馈情况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