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IFO核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
小弟新人一枚0-0,最近做工程在用FIFO核当缓存用,用的是异步FIFO,从外部芯片送进来一个时钟、时能和数据,然后在FPGA里用通过进来的时钟把数据和使能同步下,然后送给wrclk,wrreq,data这三个FIFO的端口,用SignalTap看了下时钟,使能,数据的边沿都对齐了,但是wrusedw始终显示是0,没有数据写入,弄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各位大大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用modelsim仿真一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主要是那个数据什么的时钟,数据什么的都是外部给的,那个过程不太好自己仿真,有可能是因为外部进来的信号没有进行约束的原因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