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MCU工程师炼成记ECG部分疑惑

楼主:
感谢论坛送的这本书,整体上还不错。
小弟对其中的心电图方案部分比较感兴趣,也从TI上申请了一些芯片准备找时间试试。也怪当年模电基础没打好,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问题描述如下:

1 关于OPA2333的运放B的作用小弟还不是很理解。特别是书上264页上的这句话
“Voffset是D/A提供的直流偏置,因为积分的电压为低频漂移电源的负值,所以能够抵消掉漂移电压。”

2 OPA2333的运放A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我算出来截止频率是66Hz,我想知道为什么选这个值啊。。。

3 参考了别人的论文之后有点疑惑,测量时手指的Touch Pad部分是用两手指按住就可以测量了吗? 那PCB上是咋实现这俩铜片的,沉金工艺还是需要额外工作?

MCU工程师炼成记 书上提供的电路图截图如下

人家老外论文上的截图

求高手帮忙传道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1、其实是一个积分电路,积分的电压是反过来的。
2、低通滤波器最好取的更低一些,最好低于50Hz以滤除工频干扰。
3、这两个铜片很容易实现,相当于是两个大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直接送我一本,我有参加但却不知道怎么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小弟还有点疑惑望得到解答。

第一个问题我似乎明白了,当手触碰到TouchPad的时候就会发生基线漂移问题,这时候运放B的积分负反馈电路就能消除掉这部分影响。而偏置电压保证了单电源供电时积分器电路负反馈时仍能正常输出。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第二个问题我还是不很清楚,书上讲的心电信号频谱能量集中在300HZ以下,那么用书中所用低通滤波器是不是把这部分信号也给滤去了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