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PCB连接时,电源地是否需要分开

楼主:
有一个底板,上面有4个板子都用到了5V,请问这4个电路板的5V是否需要分开走,只在电源输出的地方连接?之前设计的底板发现各板子之间有串扰,我是应该分电源还是分地?期待大家的回答。

网友:
没看明白你意思。什么叫做多个PCB链接。那你这设计是不是共地的呢?如果是共地的。4个电源的话虽然都是5v.建议还是隔离的好。至于分割地?如果是为了区分地的回流还是分割吧。一点接地就好

网友:
有串扰需要隔离
要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