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j2812DSP误进中断

楼主:
PDPINTA中断初始化时PIE级已经关闭,CPU级因为要用它该组其他中断是使能的,实际使用已配成IO口输出用,在线运行时发现会误进中断,检查3.3V和1.9V电压正常,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不知道你的初始化代码是如何的,按照我的理解,你必须要特别注意COMCONA寄存器的第8位,它受这个寄存器位的影响.如果你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这一位.检查下你的初始化代码.

当然这是从软件上来看的.

如果从硬件上看,作为GPIO使用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容易GPIO0对应的外设功能必须要DISABLE.
建议你仔细阅读SGUS053B文档资料的第70页底部的文字说明.我基本可以确定你的问题根源就在这一页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