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输出PWM +RC低通构成DA ,RC参数选取!

楼主:
例如pwm经RC低通滤波输出直流电平,RC参数怎么选取?RC参数和PWM频率有什么关系?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基频滤掉就可以了

网友:
把PWM的频率设高一点,例如10K,20KHz以上,然后用两阶的RC滤波就基本上变成直流了。RC参数的选取,肯定要把基频滤掉啦,因为你只是想要直流电压,可以把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取低一点,例如100Hz,但是太低了的话,瞬态响应就慢了,这个要看你折中选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要做的只是恒定电位(D/A输出不变一直是一个固定直流电平),因此瞬态响应可以不考虑了吧?   另外假如D/A为8位精度!256个计数值,PWM频率10K,则MCU时钟频率为10k X 256=2.56MHZ。因为基波频率和PWM频率一样,那么选取RC截止频率时是不是应该为1/2πRC<10KHZ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什么的,是经验值么取截止频率,就是看实际结果)。我看见【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五章 PWM DAC实验一段是这样写的  :

在8位分辨条件下,我们一般要求1次谐波对输出电压的影响不要超过1个位的精度,也就是3.3/256=0.01289V。假设VH为3.3V,VL为0V,那么一次谐波的最大值是2*3.3/π=2.1V,这就要求我们的RC滤波电路提供至少-20lg(2.1/0.01289)=-44dB的衰减。
       STM32的定时器最快的计数频率是72Mhz,8为分辨率的时候,PWM频率为72M/256=281.25Khz。如果是1阶RC滤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1.77Khz,如果为2阶RC滤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22.34Khz。

那么他的二阶滤波器截止频率是怎么选取的?一阶的我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要做的只是恒定电位(D/A输出不变一直是一个固定直流电平),因此瞬态响应可以不考虑了吧?   另外假如D/A为8位精度!256个计数值,PWM频率10K,则MCU时钟频率为10k X 256=2.56MHZ。因为基波频率和PWM频率一样,那么选取RC截止频率时是不是应该为1/2πRC<10KHZ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什么的,是经验值么取截止频率,就是看实际结果)。我看见【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五章 PWM DAC实验一段是这样写的  :

在8位分辨条件下,我们一般要求1次谐波对输出电压的影响不要超过1个位的精度,也就是3.3/256=0.01289V。假设VH为3.3V,VL为0V,那么一次谐波的最大值是2*3.3/π=2.1V,这就要求我们的RC滤波电路提供至少-20lg(2.1/0.01289)=-44dB的衰减。
       STM32的定时器最快的计数频率是72Mhz,8为分辨率的时候,PWM频率为72M/256=281.25Khz。如果是1阶RC滤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1.77Khz,如果为2阶RC滤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22.34Khz。

那么他的二阶滤波器截止频率是怎么选取的?一阶的我懂了!

网友:
这里面好像涉及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触发角,二是时间T(应该是符号拖)。我想设计要求的是精确,数学模型很重要。需要自己去解决。愿每天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