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弱智的问题 没有弄清楚

楼主:
十六进制的数如何转化为字或者字节?比如 0x4000等于多少字节?

网友:
字节(Byte)是计算机容量的一种计量单位,1个字节等于8位二进制。
8bit=1byte
1024byte=1kb
1024kb=1mb
1024mb=1gb
1024gb=1tb
一般来说,用4个字节来存储整数,所以0x4000等于4字节。其它常见类型:

char, unsigned char, signed char      1 byte
short, unsigned short                         2 bytes
int, unsigned int                                  4 bytes
long, unsigned long                            4 bytes
float                                                      4 bytes
double                                                  8 bytes
long double                                          8 bytes

网友:
在计算机中,16进制的数本身就是以字节即8位二进制为单位的,“字”量指16位,不能简单的说16进制数如何转成字节或字,要有前提,即说明具体的16进制数。就0x4000而言,这是个16位的16进制数,本身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如果强行转成字节,那么高8位就会丢掉,于是变成了0x00。
对计算机系统而言,低位数转高位数,高位自动补0 ,而强行将高位数转低位数,高出的部分会被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