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MSP430 Application UART驱动装不上

楼主:
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
操作系统不会是win8吧

网友:
系统的问题应该是。建议重新安装原版镜像的系统

网友:
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网上看了许多,下来个驱动,不知道怎么就可以用了。

网友:
小事,不要重装系统的,这种一般就像楼主自己说的,上网找个驱动下下就ok啦,或者还可以直接更新驱动,一般找到正确的驱动安装就可以啦,不过有的驱动不怎么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对的

网友C:
楼主,请问什么驱动呀发一下,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好烦啊

网友:
没找到驱动啊,今天调了好久,感觉TI 驱动好难找啊

网友:
TI的驱动是在安装文件里,如果勾选所要安装的选项,就会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什么驱动呀发一下,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好烦啊

安装时,勾选所要安装的选项即可。

网友:
驱动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