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专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楼主:
这里转发一个资料,,,,

【AltiumDesigner专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资源中心下载地址:【AltiumDesigner专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
啥意思

怎么在AD里绘制任意走线。而不拘泥与横竖和45°

网友:
有没有最新的AltiumDesigner软件,想搞个玩玩,很久没画PC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ift按住然后再按space键就可以随意切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3Q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新的AltiumDesigner软件不一定好用,推荐09 或10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