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说说,为什么很多PCB传输线的阻抗都是50欧姆?

楼主:
为什么很多PCB传输线的阻抗都是50欧姆?
最近搞电路分析,在很多地方看到PCB上的传输线特性阻抗都举例为50欧姆,并且也在很多地方发现该特性阻抗为50欧姆,想问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其他的阻值,30欧姆,100欧姆等等。

找遍网络,在ADI网站找到一个资料,还有其他的回答?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用50欧姆最好。例如,8080处理器的很老的NMOS结构,工作在100KHz,没有EMI,串扰和电容性负载的问题,它也不能驱动50欧姆。对于这个处理器来说,高的阻抗意味着低功耗,你要尽可能的用细的,高的这样有高阻抗的线。

人家网上好多人都分析过,为什么选50欧阻抗,这主要依据了以下三个公式。

电缆的趋肤效应损耗L(以分贝做单位)和总的趋肤效应电阻R(单位长度)除以特性阻抗Z0成正比。总的趋肤效应电阻R是屏蔽层和中间导体电阻之和。屏蔽层的趋肤效应电阻在高频时,和它的直径d2成反比。同轴电缆内部导体的趋肤效应电阻在高频时,和他的直径d1成反比。总共的串联电阻R,因此和(1/d2 +1/d1)成正比。

公式3分离出常数项 有效的项((1+d2 /d1 )/ln(d2 /d1 )) 确定最小点。仔细查看公式三公式的最小值点仅由d2 /d1控制,和ER以及固定值d2无关。以d2 /d1为参数,为L做图,显示d2 /d1=3.5911时,取得最小值。假定固态聚乙烯的介电常数为2.25,d2 /d1=3.5911得出特性阻抗为51.1欧姆。很久之前,无线电工程师为了方便使用,把这个值近似为50欧姆作为同轴电缆最优值。这证明了在50欧姆附近,L是最小的。

网友:
学习了,也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通信用的馈线,常见的同轴电缆阻抗标准75欧姆,75欧姆时具有最低损耗。
PCB传输线的阻大多是50欧姆,具体原因好多说法就是二楼说言,,,,.

网友:
之前好像没怎么说清楚,貌似公式也不能够编辑。再截个图,之前我从其他地方找的。楼主将就着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这么高难

网友:
这是负载阻抗匹配的问题,有50欧和75欧之类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厉害。高手,学习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大致是同轴线几何外形的衰减和可制造性的最佳平衡点

网友:
原來是這樣,
看來真不簡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