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sp430f24x+AD7680采样

楼主:
注意:不用片内AD,老大让用外接AD7680采样,本人新手,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按你需要大概有以下几个过程:
1、画板做硬件
2、让单片机跑起来
3、做AD7680驱动程序
4、读取AD7680数据
5、得到数据做相应的处理
6、优化软件
7、装壳子大功告成拿领奖金。

网友:
AD7680没用过。但是和普通的没太大区别。另外网上应该程序不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不会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的程序都是用的430内部ad,找不到外接ad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能在奇葩一点吗。3总线的spi没试过吗。和tlc5615的程序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大神,搞定了吗ad7680,麻烦发一下程序呗,我也刚用ad7680,1203162333@qq.com。谢谢

网友:
程序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