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调试串口的动态复用

楼主:
WinCE下调试串口的动态复用
      车机项目中用到了很多串口外设,如DVD机芯、GPS、蓝牙、雷达和胎压监测等,而主CPU(TCC89XX)与小MCU(STM32)之间也是通过串口通讯的。一时之间,串口使用有点捉襟见肘的感觉,只能把调试串口拿出来用做普通串口。
      调试串口用作普通串口本身没什么问题,之前在S3C2410上也做过。当时是把2410的调试串口强制改为普通串口,系统启动后调试串口就无法正常使用了。但目前的项目仍在进一步完善之中,调试串口还是相当重要的,经常需要通过它,抓一些TRACE来分析和定位问题。所以,希望UART0能在调试串口和普通串口之间方便切换。
      同一时刻,UART0既用作调试串口,又用作普通串口似乎不可能,并且意义也不大。考虑了一个简单的方法,系统默认将UART0用作普通串口,需要抓取TRACE时,在应用程序中配置UART0的工作模式为调试串口,然后重启系统。
      熟悉WinCE6.0启动过程的都知道,调试串口的初始化是在WinCE内核启动的最初阶段,《S3C2410下WinCE6.0的启动过程详解》曾有介绍,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调试串口的初始化代码一般在BSP目录下的Src\OAL\OALLIB\debug.c文件中。在该文件中主要做了两处修改,如下。
1 void OEMInitDebugSerial()
2 {
3     pVirtualBOOTARGS = (tSYSTEM_PARAM *)OALPAtoVA(SYSTEM_PARAM_BASEADDRESS,FALSE);
4 }

    此处增加了获取系统配置参数的虚拟地址。
1 //------------------------------------------------------------------------------
2 //
3 //  Function:  OEMWriteDebugString
4 //
5 //  Output unicode string to debug serial port
6 //
7 VOID OEMWriteDebugString(UINT16 *string)
8 {
9     if (!pVirtualBOOTARGS->SysConfig.fDisableDebugSerial)
10     {
11         while (*string != L'\0') OEMWriteDebugByte((UINT8)*string++);
12     }
13 }

      其中,pVirtualBOOTARGS->SysConfig.fDisableDebugSerial为控制调试串口是否正常输出字符的变量。SysConfig是保存在NAND Flash中特定区域的一个结构体,BOOT启动时可以读取到,并且放在内存的指定位置。应用程序中可以修改该结构,相关代码如下。
1 void SysDisableDebugSerial(int nDisable)
2 {
3     GetSysConfig(&gSYSCONFIG);
4     gSYSCONFIG.fDisableDebugSerial = nDisable;
5     SetSysConfig(&gSYSCONFIG);
6 }
10 void CSysAppDlg::OnBnClickedCheckDebugserial()
11 {
12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13     CReg Reg;
15     UpdateData(TRUE);
16     SysDisableDebugSerial(m_bDisableDebugSerial);
18     Reg.Open(HKEY_LOCAL_MACHINE, _T("Drivers\\BuiltIn\\Serial3"), KEY_ALL_ACCESS);
19     Reg.SetSZ(_T("Dll"), m_bDisableDebugSerial ? _T("tcc_serial.dll") : _T("-tcc_serial.dll"));
20     Reg.Flush();
21 }

       可以看到,在修改变量fDisableDebugSerial的同时,还需要修改UART0对应的注册表。在禁用调试串口时,DLL键值设置为正确的,在启用调试串口时,DLL键值前加一个中横杠。确保UART0要么用作调试串口,要么用作普通串口,二者必居其一。应用程序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经测试,以上修改基本达到了预计的效果,实现了WinCE下调试串口的动态复用。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11/04/14/2016481.html

这位老兄 的文章思路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