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2530,2540模块哪个适合入门学习?

楼主:
实验室老师想购买一批无线模块给同学们学习,但是不大确定哪个比较好,希望了解的大神给我一点指导。同学们都是本科生,是初次接触蓝牙模块,想入门学习而已。另外,是购买全套的开发套件还是仅仅是无线部分的模块?
谢谢指导~

网友:
感觉套件比较好。

网友:
关注大家的讨论和讲解,了解下,学习下CC1101,2530,2540的知识,等待大神来普及知识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CC1101是1G以下的RF模块,而CC2530是一个SOC,用在zigbee方面,而CC2540也是SOC,用在蓝牙方面,都集成了一个增强型51内核,所以从zigbee转到蓝牙的话,HAL基本相同,就是网络层不同。学习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我认为,应该根据学习目的确定。

如楼上所述,楼主的几个芯片都是51核,1101是用于数据传输,频率比较低,且里面没有集成传输协议,后面两个则有集成。

如果作模拟传输,这几个芯片均不恰当。

网友:
如果学习蓝牙,买254X要好一些,它是TI新推出的。

它既有CPU,也有RF,有它一个即可为“系统” 了,所以就没有必要买其它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