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电源0-10V调光的产生和原理一些疑问!

楼主:
0-10V可以由恒流电源内部产生,上电接上拉电阻默认为10V,那么LED亮度即为100%,通过外部的可调电阻使电压拉低或通过PWM接三极管到地从而拉低电压,不知道实际的恒流电源0-10V调光是否都如此?这样就不需要接外部的0-10V电压?

网友:
买个研究研究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须说明的是LED照明需要在一定电压下恒流驱动电路,,
LED的调光可以调节电流的大小进行,但这办法没有效率可言,调暗时,调光电阻因分压过多而产生大量的热
也可用可控硅调节
还有就是PWM调节,这个PWM可以用555产生,也可以用单片机很容易地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现的方法知道,我的意思是指市场上现有的0-10V调光恒流电源的调光方法多数是怎样的?是通过电源内总产生的10V加了上拉然后外部只需将电压拉低?还是要通过外部0-10V输入调光?

网友:
市面上的估计每个灯都不一样,,
从理论上说有3种方法1,线性调光调节LED正向电流的大小调光2.可控硅调光3. pwm调光
至于调节LED的供电电压高低来控制明暗,那是行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0-10V并不是LED两端电压,只是一个控制电压而已,0-10V当然是PWM
我说的是恒流电源是不是自身提供10V的电压,由于开机需要恒流电源有输出,所以会加一个上拉电阻把10V供电给电源的控制端,这时候只需要外部控制接MOS管把电压拉低就可以调光了
另外如果恒流电源自身不提供10V电压,由外部输入0-10V PWM来调光,那么不接0-10V时开机如何亮的?

网友:
原来楼主描述PWM是用0-10V电压,
至于“由外部输入0-10V PWM来调光,那么不接0-10V时开机如何亮的?”
这样泛泛地说没有意思,最好有个电路,PWM的调光是按占空比来说,只有在占空比是零的情况下不亮,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看到有些恒流电源0-10V端口没接也能输出,没接的时候不是为0吗?

网友:
好多驱动LED的恒流源不一定都要PWM调光,即没接也能输出,只有加上PWM信号才能调光,只要有电流就亮,,好多LED驱动芯片带PWM脚的都有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共同学习,,,
恒流驱动的芯片比较多,大都有PWM控制脚 dim,,控制原理也很容易理解,PWM可用MCU实现,也可用555之类的实现,还可用可控硅模拟调,,方法比较多

网友:
市面上有种0-10V的调光器,输出电压0-10V可调,把调光器的0-10V接到LED驱动电源,LED驱动电源根据调光器的电压改变输出电流。

网友:
象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看到有些恒流电源0-10V端口没接也能输出,没接的时候不是为0吗?

因为它是一个正逻辑,空接的时候,电源输出是一个100%

网友:
楼主,我这么和你说吧,0-10V的外接调光电压可以调光,加变阻器去改变电压值也可以调光。至于你要用哪种,前者适用于自动调光模式,后者适用于手动调光模式

网友C:
对的,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个朋友说加MOS管,原理和接电阻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个朋友说加MOS管,原理和接电阻是一样一样的

哪里加个MOS?
仅是个0-10V调光器即可
其实如用0-10V,到0V时,电流降到到了0,亮度也就是关闭状态了
最大10V时,电流输出最大

网友:
白炽灯调光也不需要从0V调起, LED可是非线性的, 小于启辉电压就不发光了, 大约额定电压的0.7-0.8倍.
LED调光是调电流, 不是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加个MOS?
仅是个0-10V调光器即可
其实如用0-10V,到0V时,电流降到到了0,亮度也就是关闭状态了
...

是的啊,我的意思是在0-10V的调光端口接稳压MOS管或者电阻,这样来调亮度档位也可以,直接用可变电阻也可以。如果自动调光,可以设计一个0-10V的信号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