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的ATMEGA169PA的BUG!

楼主:
不得不说的ATMEGA169PA的BUG!用ATMEGA169PA这款芯片也有近一年了,做了很多实验,最近做引脚电平变化中断的时候,发现怎么也进不了中断,以前其它型号的AVR引脚中断实验都没有问题的,开始怀疑程序有问题,于是检查并修改,试过很多方法,还是无法进入中断,于是试了它的外部中断却没问题,换了块板子和芯片故障依旧,但程序是正确的,这个问题足足折磨了一个星期,也有发到各大论坛求助可都无疾而终,最后在偶然的情况下解决!

问题可能性:
1.ATMEGA169PA引脚变化中断存在BUG
2.ATMEGA169PA技术规格书存在严重问题
3.芯片可能不是原装的或是二手的

请用到ATMEGA169PA这款芯片的一同来说说,欢迎讨论……

网友:
加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就有加的,一样

网友B:
不知道你看了那个勘误表,中断寄存器变了,自然不行

网友:
话说,可能是其他的不知道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找官方,也可以找代理

网友:
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看了那个勘误表,中断寄存器变了,自然不行

这位仁兄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