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uboot fastboot_shutdown 干什么用的?

楼主:
在S5PV210 fastboot 的代码里面有

/* Cleans up the board specific fastboot */
void fastboot_shutdown(void)
{
        DBG0("\n");
        /* when operation is done, usbd must be stopped */
        fboot_usb_stop();
}

int fboot_usb_stop (void)
{
        DBG0("\n");
        /* dont used in usb high speed, but used in common file cmd_usbd.c  */
        fboot_usb_core_soft_reset();
        fboot_usb_phy_off();
        return 0;
}
void fboot_usb_core_soft_reset(void)
{
        u32 tmp;
        DBG0("\n");

        writel(CORE_SOFT_RESET, S5P_OTG_GRSTCTL);

        do
        {
                tmp = readl(S5P_OTG_GRSTCTL);
        }while(!(tmp & AHB_MASTER_IDLE));

}

/* OTG PHY Power Off */
void fboot_usb_phy_off(void) {
#if defined(CONFIG_S5PC110)
        writel(readl(S5P_OTG_PHYPWR)|(0x18), S5P_OTG_PHYPWR);
        writel(readl(USB_PHY_CONTROL)&~(1<<0), USB_PHY_CONTROL);
#elif defined(CONFIG_S5PC100)
        writel(readl(S5P_OTG_PHYPWR)|(0x3<<3), S5P_OTG_PHYPWR);
        OTHERS_REG &= ~(1<<16);
#else
#error "* CFG_ERROR : you have to select C100 or C110 for Android Fastboot"
#endif
}

int do_fastboot (cmd_tbl_t *cmdtp, int flag, 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1;
        int check_timeout = 0;
        uint64_t timeout_endtime = 0;
        uint64_t timeout_ticks = 0;
        long timeout_seconds = -1;
        int continue_from_disconnect = 0;

        if (set_partition_table())
                return 1;

        /* Time out */
        if (2 == argc)
        {
                long try_seconds;
                char *try_seconds_end;
                /* Check for timeout */
                try_seconds = simple_strtol(argv[1], &try_seconds_end, 10);
                if ((try_seconds_end != argv[1]) && (try_seconds >= 0))
                {
                        check_timeout = 1;
                        timeout_seconds = try_seconds;
                        printf("Fastboot inactivity timeout %ld seconds\n", timeout_seconds);
                }
        }

        if (1 == check_timeout)
        {
                timeout_ticks = (uint64_t) (timeout_seconds * get_tbclk());
        }

        do
        {
                continue_from_disconnect = 0;

                /* Initialize the board specific support */
                if (0 == fastboot_init(&interface))
                {
                        int poll_status;

                        /* If we got this far, we are a success */
                        ret = 0;

                        timeout_endtime = get_ticks();
                        timeout_endtime += timeout_ticks;

                        LCD_turnon();

                        while (1)
                        {
                                uint64_t current_time = 0;
                                poll_status = fastboot_poll();

                                if (1 == check_timeout)
                                        current_time = get_ticks();

                                /* Check if the user wanted to terminate with ^C */
                                if ((poll_status != FASTBOOT_OK) && (ctrlc()))
                                {
                                        printf("Fastboot ended by user\n");
                                        continue_from_disconnect = 0;
                                        break;
                                }

                                if (FASTBOOT_ERROR == poll_status)
                                {
                                        /* Error */
                                        printf("Fastboot error \n");
                                        break;
                                }
                                else if (FASTBOOT_DISCONNECT == poll_status)
                                {
                                        /* break, cleanup and re-init */
                                        printf("Fastboot disconnect detected\n");
                                        continue_from_disconnect = 1;
                                        break;
                                }
                                else if ((1 == check_timeout) &&
                                           (FASTBOOT_INACTIVE == poll_status))
                                {
                                        /* No activity */
                                        if (current_time >= timeout_endtime)
                                        {
                                                printf("Fastboot inactivity detected\n");
                                                break;
                                        }
                                }
                                else
                                {
                                        /* Something happened */
                                        /* Actual works of parsing are done by rx_handler */
                                        if (1 == check_timeout)
                                        {
                                                /* Update the timeout endtime */
                                                timeout_endtime = current_time;
                                                timeout_endtime += timeout_ticks;
                                        }
                                }
                        } /* while (1) */
                }

<b><font color="#ff8c00">                /* Reset the board specific support */
                fastboot_shutdown();</font></b>

                LCD_setfgcolor(0x000010);
                LCD_setleftcolor(0x000010);
                LCD_setprogress(100);

                /* restart the loop if a disconnect was detected */
        } while (continue_from_disconnect);

        return ret;
}

网友:
这个相当于复位一下,fastboot 完成以后,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