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chunyang帮助

楼主:
今天早晨开电脑显示器没响应,电脑坏了,好像是主板坏了

上次您谈论过电脑配置问题,能不能再次推荐一下?
当然知道我是穷人啦,所以当然不能高价格的,但是想必一般用户配置高一点
最好也能够适应机械设计的一般或者最低要求

另注:我是wangfuchong,现在没法上网了,在外边上网呢

网友:
有点十万火急的意思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主板上的内存、显卡拔下,找个橡皮搽一下金手指试试

网友:
帮你顶下,建议先去当地配电脑的地方看下,了解下行情。

网友:
自己先试着修一下吧。一般不会有啥大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按钮能开机关机,CPU风扇转,但是显示器显示无信号,开机蜂鸣器不响
拔掉光驱硬盘内存条还是此现象

去县城看过,说是主板坏了,不过谁知道是不是大毛病搞不好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再有台台式机就好了,互相换零件试试。蜂鸣器不响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呢,用橡皮擦擦下内存金手指试试

网友:
淘宝吧,一个完整的主机2000够了

网友:
chunyang什么时候现身呀
帮帮忙呀
现在对电脑硬件一点也不了解

在外边上网,全拼拼音输入不习惯,平时只用双拼

主板,CPU,内存,估计电源也得换(是不是保险一点?以前的270W小体积电源),以前是小机箱,说不定也得换不过机箱不用买,先敞着用,以后看看能不能寻摸一个。
以前是集成显卡,所以显卡是没有现成的。
超过2000是意外的,是很难受的

网友B:
买块主板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块主板换一下吧。。。。。。。。

买二手旧主板?
今天倒是有一个微星的旧主板,比我原来的低一点,集成显卡是945的,要价120,大家说合算不合算呀?
主要也担心怕连altium都用不了,所以就没定下来

网友B:
altium肯定能用,只要内存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ium肯定能用,只要内存够~~~

集成化显示适配卡:Intel系列台式机显示适配卡:Intel's G35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33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31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965 Chipset (不推荐)
注意: Intel Q965 不在此列。it has shader model 3.0 support in software, it's hardware shader is only 2.0 and therefore doesn't work.
Intel系列笔记本显示适配卡:Intel's GL965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L960 Chipset (不推荐)
注意: 以上所有Intel卡均支持Shader Model 3.0 。
注意: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SP1 时,GM965 的2D性能有些问题。

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8751410

945的显卡能用起来altium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能等等,建议明年换新机,原因如下:
1、Intel方面,第四代Core i前不久刚刚上市,此时再买第三代或更古老的CPU性价比很成问题,而现在第四代Core的产品线不全,明年春季应该就可以了,高性价比的Intel CPU是新一代的赛扬。目前第三代Core核心的赛扬比如G1620的价格是220元左右,新一代的也应该是这个价格,差价不会超过50,但集成GPU的性能将翻倍,这个期望值得等。
AMD方面,明年将推出新一代的Kaveri架构APU,其最大的特点是在保持GPU性能领先于Intel的基础上,CPU性能和功耗都有大幅改进,这个也完全值得期待。如果追求GPU性能,比如用3D机械设计软件的话,同样价格下AMD平台更有利。
2、目前内存实在太贵了。
去年这个时候,4G DDR3 1600内存条只要99元,现在呢,两百多!我今年4月新装计算机时,买了两条Adata的带散热片的4G内存,价格是178一条,现在是280一条,实在太过分。

基于以上两点,建议等等,至少待新一代的赛扬或APU上市后再装新机,这样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
如果非要现在装机的话,建议的配置:
H61主版(239-299)+赛扬1610或1620(220左右)+1T东芝串口硬盘(365)+电源(买120左右的)+4G DDR3 内存(最低239),其它可以用原来的,如果你的硬盘是串口的也可以凑合着用。以上价格1.2K左右吧,算是最便宜的配置,不过等明年春季后,如果内存、硬盘、电源之类的价格不变,那么再加最多100块钱可以得到翻番的GPU性能、+10%的CPU性能以及多个USB3.0、SATA3接口等,只要多加不超过100啊。
以上价格除CPU外均为京东报价,CPU可以在深圳网购散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945主板卖120稍高了点,但也不过分。印象中,你的CPU是775接口的,应该可用,不过先确认好是否为主板故障,免得白花冤枉钱。另外注意内存接口是否相同。
945主板用altium没任何问题,事实上,十几年前的古老显卡都可以。altium这类的2D软件对显卡没什么要求,只有3D软件对GPU才有要求。

如果确认是主板损坏,先确认你的内存是DDR还是DDR2,前者相配的主板是845、865或945、965,但945、965有支持DDR2的,一定要搞清楚不能买错。如果你的内存是DDR2的,那么最好去买G41主板,就是G31主板也比945、965主板强,G41主板的价格也最多120,我去年年初的时候曾花120在淘宝上买了一块,用于替换因受潮损坏的G31主板。

先确认你的内存型号、另外顺便说说CPU的型号以及硬盘的接口。

网友:
我刚才还在奇怪谁敢叫这个名字呢,哈哈,原来是这样啊, ,电脑现在还是很便宜的2000左右可以配一台啦,如果之前的机器不想换的话,建议楼主还是换个零件吧,不过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推荐不等于不能用!

俺还是建议LZ先花个一百二十块钱,先把电脑修好能用,能明年看看形势,直接换台全新的。

网友:
现在买二手的零件回来拼一台,酷睿2代的,D8400双核双线程,Q8400 4核4线程,这个U淘宝上也就200左右吧,主板二手的200左右

内存的话,现在DDR3确实有点贵

加块二手显卡,百十来块钱,其他东东不用再买了,还用你旧电脑上能用的就OK啦

我10.1前刚拼了一台带回家给我姐姐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