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十进制转成十六进制的程序·

楼主(2013-12-12):
单片机十进制转成十六进制的程序·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1
/10;
time_buf
=time_buf1
%10;
time_buf
=time_buf
+tmp*16;
}
比如说十进制是55转成16进制就是37·如果按照上面的计算是5*16+5=85···结果也不是16进制数字啊···求解释·
十六进制
十进制
程序

网友A:
你这是 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的程序·
十六进制是55转成十进制就是85, 如果按照上面的计算是5*16+5=85

网友A:
十进制转成十六进制的程序·
void BCD_to_HEX(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 //BCD处理
tmp=(time_buf1>>4)*10;
time_buf=time_buf1&0x0f;
time_buf=time_buf+tmp;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知道是为什么了·····不过还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