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三线制桥式接法,怎么计算PT100的电阻值呢?

楼主:
PT100的测温电路如下: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麻烦各位高手解答。
1、这个电路要怎么比较准确的计算PT100的电阻值呢?
2、我用这个电路测量了一下,PT100_1的测量结果还算正常,为什么PT100_2的测量结果会比PT100_1的低3-4度呢?

网友:
1、TL431为电压基准,PT100与上面的4.7K电阻串联,分压后放大;
2、与电阻的精度有关,需要定标才行;
建议
      1、用4线制代替两线制;
      2、用恒流源代替现在与4.7K电阻分压的方式。
这样测得的精度会更准

网友:
你这是经过放大了的,所以,影响测量结果的地方较多了:

1、电阻的精度。包括分压电阻,特别是运放的增益控制电阻。
2、运放的失调
3、D1、D2的漏电流。

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但我认为以上三点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用TI的LMP90100,去年我毕业设计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