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discovery液晶屏的排线都断了!!!

楼主:
     今天刚收到的STM32F429I-discovery板子,那叫一个激动,可是,在打开包装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这坑爹的包装啊,尤其是液晶屏部分,本来液晶屏与包装外壳的间隙就很大,但是液晶屏还没有与PCB
板进行粘合,心想这样的包装很容易就出问题啊,结果仔细一看,问题大了大了大了!!!!!!!!

右边的排线已经全部开裂,正在看可不可以焊接上,仔细再看,没戏了。

在这里可以看见排线不是开焊了,而是贴着焊接的部分撕裂了,而且是这么的靠近焊盘根部,已经没法再焊了。

我在想,虽然这是特价抢购的,但也不能怎么坑人吧,毕竟自己也是掏了钱的,希望EEWORD能够给大家一个说法吧。

网友:
我的板子液晶也不亮,得拿东西压着,仔细看了看那个液晶真是太差劲了,质量不靠谱呀,还没多动。又不怕和楼主的一样呀!

网友:
屏的触摸啊,纠结!我还是重新找一个换换吧!

网友:
那我没抢到白菜价的开发板是该庆幸呢还是失落呢

网友:
刚到手,也是排线断裂,左右两边断,中间连着,屏幕无显示。。。。同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仔细看了看 貌似两边断 不确定 应为有双面胶粘着 看不清 但是背光灯接触不良 有时亮有时不亮 无显示

网友:
屏应该用胶件固定或者双面胶黏住,我的还没到,希望好

网友:
他这就是因为屏幕没有粘牢,而且屏幕与包装有间隙,在官方包装外面再怎么保护也是无济于事,只要一晃,里面的屏就会跟着晃,很容易就把屏的排线扯断,尤其是在这样的季节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是否是排板线断没断了,如果断了,很难在焊接,如果没断,只是开线了,那手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你可以用刀片把塑料挂掉一部分,再造焊盘,我就这么修复成功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用刀片把塑料挂掉一部分,再造焊盘,我就这么修复成功啦

网友:
顺丰快递还好点 小快递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实在抱歉,这应该是运输的过程中颠簸导致,详见:关于STM32F429I——Discovery板子屏幕问题 烦请楼主私信联系我确认地址把板子寄回,我们将重新为您寄出去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抱歉,给您带来的不便,请私信我,确认地址寄回来,我们将为您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抱歉,请私信我,确认地址之后,我们将为您重新更换

网友:
我的也是,非要按着  才亮。真心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对此我们表示十分抱歉,请私信我确认地址把板子机会,我们将尽快为您寄出一块

网友:
我太幸福了 板子挺好的

网友:
我的板子屏线也断了,看了下很难修复。。。。哎,收到板子前看到群里2个朋友都是断了,还在祈祷自己的没事,收到后好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