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令

楼主:
传送操作助记符代码 说明
MOV A,Rn E8~EF寄存器A
MOV A,direct E5 direct 直接字节送A
MOV A,@Ri ER~E7 间接RAM送A
MOV A,#data 74 data立即数送A
MOV Rn,A F8~FF A送寄存器
MOV Rn,direct A8~AF direct 直接字节送寄存器
MOV Rn,#data 78~7F data立即数送寄存器
MOV direct,A F5 direct A送直接字节
MOV direct,Rn 88~8F direct 寄存器送直接字节
MOV direct1,direct2 85 direct1 direct2 直接字节送直接字节
MOV direct,@Ro 86~87 间接RAM送直接字节
MOV direct,#data 75 direct data立即数送直接字节
MOV @Ri,A F6~F7 A送间接RAM
MOV @Ri,direct 76~77 direct 直接字节送间接RAM
MOV @Ri,#data 76~77 data 立即数送间接RAM
MOV DPTR,#data16 90 data 15~8 16位常数送数据指针
data7~0
MOVC A,@A+DPTR 93 由((A)+(DPTR))寻址的程序存贮
器字节选A
MOVC A,@A+PC 83 由((A)+(PC));寻址的程序存贮器字节送A
MOVX A,@Ri E2~E3 送外部数据(8位地址)送A
MOVX A,@DPTR E0 送外部数据(16位地址)送A
MOVX @Ri,A F2~F3 A送外部数据(8位地址)
MOVX @DPTR,A F0 A送外部数据(16位地址)
PUSH direct C0 direct 直接字节进栈,SP加1
POP direct D0 direct 直接字节退栈,SP减1
XCH A,Rn C8~CF 交换A和寄存器
XCH A,direct C5 direct 交换A和直接字节
XCH A,@Ri C6~C7 交换A和间接RAM
XCH A,@Ri D6~D7 交换A和间接RAM的低位
SWAP A C4
算术操作(A的二个半字节交换)
ADD A,Rn 28~2F 寄存器加到A
ADD A,direct 25 direct 直接字节加到A
ADD A,@Ri 26~27 间接RAM加到A
ADD A,#data 24data立即数加到A
ADD A,Rn 38~3F 寄存器和进位位加到A
ADD A,direct 35direct 直接字节和进位位加到A
ADD A,@Ri 36~37 间接字节和进位位加到A
ADD A,data 34 data立即数和进位位加到A
ADD A,Rn 98~9F A减去寄存器和进位位
ADD A,direct 95 direct A减去直接字节和进位位
ADD A,@Ri 36~37 间接RAM和进位位加到A
ADD A,data 34 data 立即数和进位位加到A
SUBB A,Rn 98~9F A减去寄存器和进位位
SUBB A,direct 95 direct A减去直接字节和进位位
SUBB A,@Ri 96~97 A减去间接RAM和进位位
SUBB A,#data 94 data A减去立即数和进位位
INC A 04 A加1
INC Rn 08~0F 寄存器加1
INC direct 05 direct 直接字节加1
INC @Ri 06~07 间接RAM加1
DEC A 14 A减1
DEC Rn 18~1F 寄存器减1
DEC direct 15 direct 直接字节减1
DEC @Ri 16~17 间接RAM减1
INC DPTR A3 数据指针加1
MUL AB A4 A乘以B
DIV AB 84 A除以B
DA A D4 A的十进制加法调整
逻辑操作ANL A,Rn 58~5F 寄存器“与”到A
ANL A,direct 55 direct 直接字节“与”到A
ANL A,@Ri 56~57 间接RAm“与”到A
ANL A,#data 54 data立即数“与”到A
ANL direct A 52 direct A“与”到直接字节
ANL direct,#data 53 direct data立即数“与”到直接字节
ORL A,Rn 48~4F 寄存器“或”到A
ORL A,direct 45 direct 直接字节“或”到A
ORL A,@Ri 46~47 间接RAM“或”到A
ORL A,#data 44 data立即数“或”到A
ORL direct,A 42 direct A“或”到直接字节
ORL direct,#data 43 direct data立即数“或”到直接字节
XRL A,Rn 68~6F 寄存器“异或”到A
XRL A,direct 65 direct 直接字节“异或”到A
XRL A,@Ri 66~67 间接RAM“异或”到A
XRL A,#data 64 data立即数“异或”到A
XRL direct A 62 direct A“异或”到直接字节
XRL direct,#data 63 direct data立即数“异或”到直接字节
CLR A E4 清零
CPL A F4 A取反
RL A 23 A左环移
RLC A 33 A通过进位左环移
RR A 03 A右环移
RRC A 13 A通过进位右环移
程序转移ACALL addr 11 *1 addr(a7~a0) 绝对子程序调用
LCALL addr 16 12 addr(15~8) 长子程序调用
addr(7~0)
RET 22子程序调用返回
RETI addr 11 32 中断调用返回
AJMP addr 11 △1 addr(a7~a6) 绝对转移
LJMP addr 16 02addr(15~8) 长转移
addr(7~0)
SJMP rel 80 rel 短转移,相对转移
JMP @A+DPTR 73 相对于DPTR间接转移
JZ rel 60 rel A为零转移
JNZ rel 70 rel A为零转移
CJNE A,direct,rel B5 direct rel 直接字节与A比较,不等则转移
CJNE A,#data,rel B4 data rel立即数与A比较,不等则转移
CJNE A,Rn,#data,rel B8~BF data rel立即数与寄存器比较,不等则转移
CJNE @Ri,#data,rel B6~B7 data rel立即数与间接RAM比较,不等则转移
DJNZ Rn,rel D8~DF rel 寄存器减1,不为零则转移
DJNZ direct,rel B5 direct rel 直接字节减1,不为零则转移
NOP 00 空操作
布尔变量操作CLR C C3 清零进位
CLR bit C2 清零直接位
SETB C D3 置位进位
SETB bit D2 置位直接位
CPL C B3 进位取反
CPL bit B2 直接位取反
ANL C,bit 82 dit 直接数“与”到进位
ANL C,/bit B0 直接位的反“与”到进位
ORL C,bit 72 bit 直接位“或”到进位
ORL C,/bit A0 bit 直接位的反“或”到进位
MOV C,bit A2 bit 直接位送进位
MOV bit,C 92 bit 进位送直接位
JC rel 40 rel 进位位为1转移
JNC rel 50 rel 进位位为0转移
JB bit,rel 20 bit rel 直接位为1相对转移
JNB bit,rel 30 bit rel 直接位为0相对转移
JBC bit,rel 10 bit rel 直接位为1相对转移,然后清零该位
(本文摘自www.big-bit.com,如要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