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电源】降压稳压器和线性稳压器之我见

楼主:
在采用MCU/DSP/FPGA设计的控制系统中,低压输入级(一般在12V以下),输出5V/3.3V/1.8V/1.5V/1.2V的电路中,常用的电源芯片是BUCK(降压型)开关稳压器和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两款电源芯片在应用中,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在电路设计时,需要根据实际有选择地使用。

A、当输入电压为高电压时(一般是>5V的时候),并且输入输出压差很大时,需要选用BUCK开关稳压器,这种情况下,采用开关电源芯片,效率高,发热量小;若采用线性稳压器,则输入输出的压差过大,这部分功率都被消耗了,造成效率低、发热量巨大,需要额外增加大的散热片。当输入电压在5V以下时,优先考虑LDO线性稳压器,这类芯片的特点是低成本,若在不考虑成本及高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使用开关稳压器芯片。
B、当板级输出电源的输出电流>1A时,宜用BUCK开关稳压器,这类芯片型号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当输出的电源在1A以下,最好选择LDO芯片,使用开关稳压器就有些浪费资源了,呵呵。
C、BUCK开关稳压器的输出纹波及稳压性不如LDO好,所以像MCU/DSP/FPGA等内核电源(1.2V、1.5V、2.5V等)一般会选择LDO,这个可以多看看TI的电源管理芯片手册,里面有很多针对不同处理器的芯片推荐型号。另外,当输入电压很高或输入/输出电压压差很大,且输出电流比较大时,可采用“BUCK+LDO”方案。这个方案在一般的控制板上实现比较容易,成本也不高。
D、从电路设计的复杂程度上来说:BUCK开关稳压器电路要用外部电感,体积较大,有些还要使用外部MOS管,电路设计和调试需要花费一定时间,除非是前期积累的成熟设计;而LDO电路则很简单,其外围电路只需要几个滤波电容。
E、BUCK开关稳压器的转换效率比LDO高,热温特性也比LDO好;在电路设计时,当需要输出电压精度很高时,必须用LDO来实现。

总结: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被认为是完美的电源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差异:
线性稳压比开关稳压响应速度快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差异:
线性稳压比开关稳压响应速度快得多。

请教老爷子。

一般小功率的线性稳压器比开关稳压响应速度快得多。

但大功率的呢?

俺感觉不一定,因为线性稳压电源工作频率低(50Hz)要并联很大的滤波电容,而开关稳压电源工作频率高,并联的滤波电容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