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课程随堂考试上线了,去测测自己对BLE的了解吧!

楼主:
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的大学堂上线过一门BLE课程吗?

有印象没印象都的请戳这里:EEWORLD大学堂BLE课程

现在这门课程加上了随堂测试,大家在回顾课程的同时,还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巩固知识点,去试试吧!

进入学习平台后,这门新装上阵的BLE课程就排在第一位。

随堂测试就是课程第7讲后面的那个“测试”,点开就可以考试啦!

PS:通过考试的话可以加5分学分哦~

网友:
蓝牙低能耗技术简介

蓝牙低能耗(BLE)技术是低成本、短距离、可互操作的鲁棒性无线技术,工作在免许可的2.4GHz ISM射频频段。它从一开始就设计为超低功耗(ULP)无线技术。它利用许多智能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
蓝牙低能耗技术采用可变连接时间间隔,这个间隔根据具体应用可以设置为几毫秒到几秒不等。另外,因为BLE技术采用非常快速的连接方式,因此平时可以处于“非连接”状态(节省能源),此时链路两端相互间只是知晓对方,只有在必要时才开启链路,然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关闭链路。

BLE技术的工作模式非常适合用于从微型无线传感器(每半秒交换一次数据)或使用完全异步通信的遥控器等其它外设传送数据。这些设备发送的数据量非常少(通常几个字节),而且发送次数也很少(例如每秒几次到每分钟一次,甚至更少)。

网友:
哇哇哇,又有新课程咯,赶紧去看看,BLE是个好东西,这好学习下BLE知识

网友:
亲,之前不是也有测试吗,能解释下吗,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这个课程我一看发现跟之前的一样啊,没弄懂亲说的“现在这门课程加上了随堂测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可以听下

网友:
课前预习😘😘 四级考完就去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最后的“测试”没?就是那个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我的意思是有两门BLE课,而且两门课都有测试(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两门课是不是一样的啊,我对这个有点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酱紫的,课程都是同一门课,但是最新的加上了考试。

因为我们的学习系统有限制,已经上线的课程没办法做修改了,所以重新上线了一次,把考试给加上了。老的BLE课程已经被下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