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C LAUNCHPAD ADC内部温度传感器

楼主:
代码是在ti\TivaWare_C_Series-2.0.1.11577\examples\peripherals\adc里的
计算结果那稍微改动了一下
用温度计试了   9(阳台)度到20(屋里温度)度 挺准的  就是数不太固定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inc/hw_uar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void
InitConsole(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UARTClockSourceSet(UART0_BASE, UART_CLOCK_PIOSC);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StdioConfig(0, 115200, 16000000);
}
void main()
{
        uint32_t pui32ADC0Value[1];
        uint32_t ui32TempValueC;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InitConsole();
        UARTprintf("ADC ->\n");
        UARTprintf("  Type: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n");
        UARTprintf("  Samples: One\n");
    UARTprintf("  Update Rate: 250ms\n");
        UARTprintf("  Input Pin: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n\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使能ADC
        //                   ADC基地址  采样序列号3  处理事件  相对其他优先级高0 最高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3,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                      ADC基地址        采样序列编号  3 步值范围0    温度传感器 选着  中断使能 队列结束选择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3, 0, ADC_CTL_TS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3);//使能ADC采样序列
   ADCIntClear(ADC0_BASE, 3);//清除ADC采样序列
        while(1)
        {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3);//引起一次ADC触发
                        //     获取采样序列状态      基地址    采样序列编号  false 原始中断状态        true屏蔽的中断状态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3, false))
                        {
                        }
             ADCIntClear(ADC0_BASE, 3);//清除ADC采样序列
              //ADC采样序列中获取数据                               指向数据缓冲区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3, pui32ADC0Value);
         ui32TempValueC =127.5-((75*30*pui32ADC0Value[0])/40960);
         UARTprintf("Temperature = %3d*C\r", ui32TempValueC);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12);

        }
}

网友:
stdbool.h 没包含也可以? 貌似用到了false 这个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