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品质的简易辨别

楼主:
做了多年LED电源销售,同时在LED行业做了多年。经过这么多年和灯具厂家接触的经验,往往感到灯具厂家不是不想买好的LED电源,而是不知道怎么辨别购买的LED电源到底好不好,而且也比较担心是否花了高价格购买低质的LED电源。所以做为灯具厂家,反馈最难的就是购买LED电源,因为电源的品质很难检测,在自己的工厂老化了4小时,有些甚至于老化24--72小时,但是这些老化好的产品往往在出货3--6个月的时间内出现5%左右或者更高比例不良。往往这些不良情况,搞的灯具厂家苦不堪言,做一个客户丢失一个客户。
    那如果辨识LED电源的品质好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做辨识:
   第一,驱动芯片---IC。
    驱动电源的核心就是IC,IC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电源。大厂的驱动IC,都是购买晶园寻找大型的封装厂来封装的;而小厂的驱动IC技术是直接抄大厂的驱动设计方案找小型的封装厂来封装,无法正常保障整批IC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而导致驱动电源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失效。所以LED电源上的IC,拒绝打磨,以便灯具厂家了解IC方案和核算驱动的成本,做到合理的价格采购电源产品。
  第二,变压器。
控制芯片可视为电源的大脑中枢,而决定功率、耐温等是变压器。变压器负责完成“交流电-磁能-直流电”,能量超载就会饱和炸机。组成变压器的核心是磁芯和线包。
    磁芯品质是变压器的核心,但是如同瓷器一般,极难辨别。简易的外观辨别为:外观脆、密、亮,同时背面打磨气孔者为上品。目前上海诺意使用的磁芯为开模的PC44磁芯,保障电源的高效率。
   线包是由铜线绕组而成,使用铜线的品质是影响变压器的寿命的关键。  同样长度的铜包铝线材是纯铜线的1/4价格,由于成本压力导致的,往往变压器生产厂家就会参杂着铜包铝的线包的变压器在里面。从而导致变压器温度升高的时候烧毁失效,导致电源和整灯失效。所以很多的灯具,特别的内置电源的灯具,往往会出货6个月左右出现炸机现象。而怎么辨别这个铜线是纯铜线还是铜包铝呢?使用打火机点燃一下,快速烧断即为铜包铝。也还可以测量线圈阻值来辨识。
  第三,电解电容和贴片陶瓷电容
输入电解电容的品质和寿命要求可能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非常重视。但是大家往往会忽视输出电容的品质要求,其实输出电容的寿命对电源的寿命影响很大。输出端有高达每秒6万次的开关频率,导致电容的寄生电阻发热加大,产生类似水垢的物质,最后电解液升温、爆浆。推荐输出电解电容:采用LED专用电解,一般型号以L开头。目前我们的输出电解都是艾华高寿命的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材质分为X7R,X5R和Y5V,而Y5V的实际容值仅能达到实际的1/10,标称容值仅指工作在0伏时。所以这个微小的贴片电阻,选项不良也会导致成本的价格差和极大缩短电源的寿命。
第四,电源产品的电路设计和焊接工艺。
     设计优劣的判别:抛开专业的角度,可以通过一些直观的办法来分辨,如元件布局整齐、大方、有序、焊点亮净挺拔。一位优秀的工程师是不会做出杂乱无序的设计。至于飞线、手工加元件,更是严重缺乏技术力量的表现。
    焊接工艺:手工焊接与波峰焊工艺,众所周知,机械化生产的波峰焊工艺品质肯定是好于手工焊接。辨别办法:背面是否有红胶。(锡膏工艺+焊接治具也可实现波峰焊,但是治具成本高)。
   贴片的焊点检测仪器:AOI。该设备可以检测出贴片过程中的虚焊、假焊、漏焊现象。
   目前灯具在使用一段时间出现闪灯现象,基本上都是由于电源或者灯珠虚焊导致的。而这个产品的虚焊检测,是极难通过老化检测的出来的,所以就必须依靠AOI来检测电源的贴片品质了。
第五,电源产品的批量检测老化架和高温老化房
    物料和生产工艺控制的再好的电源产品,还是需要检测老化的。因为电子元器件和变压器的来料检测是很难管控的。只有通过整个批次的电源的老化和高温房的高温抽检,来检测这个批次电源的品质稳定性和物料是否有安全隐患。
  大批量高温抽检的作用:
  目前电源的失效是在千分之1至百分之1之间,只有数千只的高
    温老化才会发现这类失效。
  高温房可模拟电源工作的恶劣环境,在加严条件下的抽检,可发现批量性问题,如设计不合理、原材料不良、推演灯具内的失效、高压开关冲击等。
  常温长时间老化:
  筛选出虚焊、漏焊、碰撞等随机失效,滤除元件的早期失效,有效降低成品
       失效率(百分之一降至千分之一)。
  常温老化非常耗费老化设备与人员,日产10万只电源的工厂,老化设备至少占地500平米,逾万老化位,且实现流水线老化,业界鲜有。

网友:
原来如此,以后得先拆开看看呢,芯片打磨过就不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同意楼主说的电源的品质很难检测,
首先只对电源老化4小时,,其实是不够的
老化电源分好多项,高低温测试,开路短路测试,满载测试以及空载测试,,楼主所的LED电源测试还要进行恒流测试,即使只做两项测试4小时根本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