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脑开关电源现象的问题

楼主:
我原来电脑的电源是个小体积电源(小机箱),我用来连接我妹妹淘汰下来的一个旧主板(证明是好的),一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了,这时用万用表量电压,好像都没有电压输出了,好像5V也没有了。但是不连接的时候或者连接另外的主板却能工作,量电压都正常。我怀疑是电源保护了,一启动的时候带不动旧主板。
这个电源原来风扇比较响,我这次清楚灰尘后不响了。我怀疑之前的主板坏了可能和这个电源有关(我以前以为是cpu的风扇响呢,清洁了CPU风扇却当时确实不响了),因为响的时候开关电源的风扇转动是一忍一忍的,怀疑电压也不稳。
现在清洁了灰尘,电源风扇是不响了,电压也正常,也能带动新淘来的二手主板,但是启动不了我妹妹的那个旧主板。
现在的问题是我这样用来装配新二手主板保险不保险呀?

网友:
你的电源功率够不?能不能用一个假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
看电源的参数,一般上面贴的有,然后查查CPU的TDP参数,再加上其它外设诸如硬盘的功耗以及主板的功耗等,如果在电源额定输出范围内就没关系。
对于G41主板,功耗按40W计即可。

网友:
另外,用的过久的电源和CPU散热风扇应该加点润滑油。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实用久了或长期高温,输入回路的高压电容的容量会有所降低,开始表现为负载能力不够会偶尔死机,以后会偶尔启动不了,再往后就完全启动不了了。

直接更换电容就可以。我修过好几例。特别是晚上电压高的地方(一年左右)容易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