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i开发板液晶排线修复!!!!!

楼主:
应管理员邀请,发帖记录F429i板子液晶排线的修复。
大家在收到板子后,很多人都出现了液晶屏排线断裂的问题,我的板子也是,不过在一番修理之后终于弄好了,下面与大家分享一下(注意动手能力差的在修复时一定要谨慎小心)!

拿到板子之后,确定自己的板子液晶排线有问题(开焊或者是断裂)后,开始拆液晶,先把液晶底下的金属固定薄片拆下来,用镊子轻轻的拨开薄片的弹片,此处不要破坏此金属薄片,因为后面我们还要用它来固定液晶。

金属薄片拆下

拆卸液晶底板处的反光纸,先用镊子将反光纸与液晶粘接的底端轻轻划开

反光纸拆开后就可以将液晶全面翻过去

网友:
拆反光纸与PCB板,在反光纸与PCB板之间,加入的双面胶很牢,拆卸时很麻烦,容易把排线拽坏,不过有简单办法,一手拽着反光纸,另一手用一个刀片割开反光纸与PCB板之间的双面胶就可以了,此方法很容易就将反光纸拿下来。不过注意刀片不要割坏排线。还有就是反光纸一定要留好,不要剪坏,它的存在可以使液晶看起来很亮,很清晰,我同学就是把反光纸剪掉了一截,后来发现正面看液晶的显示很暗,而且可以明显看出分界线,即使另加了白纸做反光纸还是有明显的分界线,很难看。

反光纸拿下之后就可以看到排线的焊盘了,明显的断了四分之三

用烙铁把排线拆下来,此时一定要注意轻轻地用镊子拽排线,不要用力以免把PCB上的焊盘拽下来,那样就更麻烦了。

排线拽下来后清理焊盘,使焊盘焊点圆滑。有助于后续焊接

网友:
到了最重要的部分:制造排线上的焊盘,此时将断的排线剪下,没断的不要动了,将液晶的正面朝上,用刀轻轻刮剩下的焊盘,露出金属后上锡,以便后面焊接。

焊盘修理好后焊接到PCB板上

检查焊接情况

上电测试,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因为排线焊盘很小,需要进行固定,以保证排线不会轻易再坏,将双面胶粘与排线下面

将排线与PCB板固定在一起,此时排线不会再随着液晶而动,把反光纸贴在液晶后面,不要让它在与PCB板有粘连,以便后面出问题时再次修理焊盘

将金属薄片背面贴上双面胶,再将它卡到液晶屏上,此时不要急于将液晶粘到
PCB板上,要再次检查液晶没问题后再粘结

粘结之后,工作全部完成,再次检查液晶能否正常工作。没问题!而且液晶也已经牢牢的粘到了PCB板上。

网友:
  谢谢分享液晶排线修复教程,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哦

网友:
楼主好犀利啊,在排线断裂的情况下还能进行修复,确实不得了。

网友:
那个排线焊的漂亮,相比楼主玩过不止一次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没弄过,不过焊工还可以啦

网友:
我也中招了,触摸屏没反应。我还没来的及拆。要是排线折断不是太严重就直接修了,来回邮寄麻烦。

网友:
楼主真犀利,我就没那好的技术,当时白色的那片东西还不知道是干吗用的都不敢动。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我的也中标了

网友:
我的也中枪了,自己尝试修了一下,发现越修越糟糕,动手能力不太好的童鞋,修的时候多多注意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塞,你太厉害了,嘿嘿

网友:
求助lz,我补焊了一下屏幕可以显示但是无法触摸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触摸的那四根线没有焊好,或者是助焊剂用的太多导致各极之间的电阻变化,使触摸无法测量到准确位置

网友:
这么厉害,可惜我没这块板

网友:
大神呀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