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C3843驱动MOS管的波形,只有几个周期有波形,其它时间没有?

楼主:
我现在用UC3843控制MOS管来做boost升压电路,测量UC3843的6脚输出波形发现,只有几个周期有波形,其它时间输出波形一直为低。24VDC升压到120VDC,0.25A,开关频率为220K。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否进入保护模式?

网友:
爱国者(aigo)PAD707

环路设计不对。你现在是空载吗,加个轻负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的负载是400Ω电阻。请问环路该怎么设计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电流检测引脚来看,没有到达保护的模式呀~

网友:
有PWM输出时,说明电路的输出电压小于或等于期望电压,没有PWM时,说明输出电压高于期望的电压。

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
1、电感参数可能不合理
2、反馈控制不合理---增益、频带
3、负载太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现在的电路图是这样的。要求输入24V ,输出120V,0.25A,我现在的开关频率为220KHZ 。请问我这个电路参数该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呢~特别是关于反馈控制这一块,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1、脚1、2间没有直流反馈,R9是否太大?
     可将C7换个100K左右的电阻试。
2、C3那一路可以不接。

3、最后调整R11、C12的时间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