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新到的触屏故障STM32F429I-discovery和修复过程

楼主:
今天怀着忐忑的心情收到了EE团的STM32F429I-discovery,但是一拆开包装一看
哇一个塞! 包装居然被挤压变形开裂了,不过没事!这种开发板一般都很耐摔

激动的拆开塑料壳上电试一试,结果:怎么触摸屏用不了呢?
然后马上来论坛看到大家有不少的同志有屏线的问题
然后仔细检查自己的板子

看到屏幕有电问题,怎么这么翘?
于是拆开一看这个是什么做工?不过一想起性价比,这个质量还是过得去的
(蓝色部分里的那些类似松香的黑状物体是原来就有的,这个焊接太不讲究了)
(红色部分是经万用表测试得出的4线电阻屏的线)
我用万用表一个个的测试屏线和PCB板上都是通路,然后往后面再看看

看见这个红圈位置了吧,电阻屏的四线先链接到屏幕的排线上再链接到PCB板上的,这四条线看走向是屏线的最右边的四条,所以就测试了一下,有一根线果然没连好,用烙铁刷一下  开机测试  居然好了
然后按在PCB上合上,又不行了!   果断把连接PCB板的那部分刷一遍就好了 ,原来这四根线的两个连接处都没有焊接好

网友:
敢问楼主,最后弄好了吗?

网友:
和你的问题一样,我也中招了。不过已经修好了,所以就不会寄了。
ST这块板子的亮点就是液晶,结果问题也出在液晶上面。液晶没有固定,路上摔2下,液晶线特容易坏。要是焊个液晶插排,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弄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弄好了    就是连接不良的问题  自己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样子我的还是自己折腾一下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坛子里大牛云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能修好就不回邮了,要不至拿到新板子至少也要半个月时间。麻烦

网友:
我“淘”的白屏,但愿不是这个问题。

快递休国庆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