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4芯片时钟怎么设置啊?

楼主: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我觉得太慢,改成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64|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第一次下载进去了,第二次怎么就下载不进去了呢?是不是烧毁了啊?到底时钟该怎么设置啊?求大神们指导下菜鸟啦!

网友:
你先进入大学堂的“Tiva C LaunchPad入门讲座第四课——实验四(上) ”

详细的讲解

使用外部晶振16Mhz(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经过内部PLL(SYSCTL_USE_PLL )倍频到400M,然后经过内部2分频 到200Mhz,
再/5(SYSCTL_SYSDIV_5)=40M

网友: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两天正在找解决的方法

网友:
可以尝试把debug的usb插拔下

在““Tiva C LaunchPad入门讲座第四课——实验四(上) ””视频中

讲师提到,虽然我们程序重新烧入进去了,可是上次程序中使能外设还是在运行的,所以可是使下插拔usb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卡上锁了。
解决方法如下:
(1)Ti提供了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
下载地址:http://www.ti.com/tool/lmflashprogrammer
(2)完成安装后使用主菜单中的Other Utilities中的Debug Port Unlock功能,对LaunchPad做解锁工作。选择其中的Fury, DustDevil,and Blizzard Classes选项进行解锁。
(3)点击unlock,确认后软件会清除内部flash和用户寄存器中的数据。

板子又可以正常工作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锁的原因是那里修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