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经验总结

楼主:
什么是二极管的正偏?在p节加正电压,而n节加负电压。即为正偏。
正偏是扩散电流大大增加,反偏使漂移电流增加。但是漂移电流是由于少子移动形成的,所以有反向饱和电流!

2:一般低频信号,电阻线的粗细是为了流多少电流,而粗细带来的电阻大小不计,因为铜线本身电阻很小,当然特殊情况例外!

3mos管是依靠多子电子的一种载流子导电的,与晶体三极管的多子与少子一起参与导电的情况不一样。它是一种自隔离器件,不需要设置晶体三极管中的隔离岛,节省心片面积,适合超大规模电路。
   它的特点是 压控!即控制端几乎不需要电流,容易集成。

4:如何判断三极管的 cbe 极?以及如何判断mos管的gds
   a 直接查资料,b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p接正,n接负时有数字显示,所以有测量几次,就可以知道是pnp型还是npn型,b端由此可以断定了。然后用万用表的hef档测量放大倍数,如果接对了即能判断结果。
mos管一般情况下 和散热部分相连的是d。确定了d就简单了,在gs加个电,即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点一下gs,再去量ds就有数字显示了。再如果短路ds
再去量就没有数字。可以确定gs了。

6:直流反馈是为了稳定静态工作点,交流反馈是为了改善放大器的性能。

7:电容和电阻的串并联关系相反。电感应该和电阻相同,不过还有互感的概念,所以还是有所区别的吧?需要求证!

8:示波器的很多数字显示只有在屏幕中显示多个周期才显示的,太多也不显示!

9:共基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出电阻大,电压增益为1,号称续流器。
   共集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大,电流增益为1,号称电压跟随器。
   共发放大器是反相放大器,输入出电阻是上两个之间,电压 增益大,电流增益也大。
  所以共发,共基放大器,知道共基在后,就知道输出电阻大,将输入电流不衰减的送到输出电阻大的那端。
  共集共发,明显是输入电阻大,将输入电阻不衰减的送到输出电阻小的那端

10:正弦电压的输出平均电压在全桥整流电路中是0.9倍的输入电压有效值,所以输出电流的平均值(等同用万用表测量)是输入电压有效值除以负载电阻后的0.9倍。

11: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是共地的,双踪的时候要注意,这两个地必须连在一起,尤其是高电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示波器两个探头都是共地的,有些地是独立的。

12mos管的测量方法,一般是gds排列。用万用表的话,先在gs两端加电,即用万用表点一下gs 然后点ds,就能测量出数字来了。这些都是根据它的本身特征来判断的。注意,gs端的电容很小,u=q/c,如受外界影响,或静电感受,带上小两电荷就可以使u很大,使其烧掉。

13:u盘不能考包含很多小文件的东西,不然后驱动不了,卡住
比如ie文件,这些东西最好压缩 然后考进去。

14:用万用表测量之前必须弄明白测量什么信号,用什么档位。

15tvs管的响应速度一般很快!

16:对三极管的各项参数以及运放的各项参数需要经常复习,了解!因为十分重要!

17:三极管的几个工作状态 需要彻底明白才行!

18:作实验的检查方法总结:首先应该看电路有几部分组成,其中每部分均可以分三部分来看,电源,输入,输出, 一一检查过来,必然不会错。另外就是看测量仪器是否设置正确。

19:波形叠加只要掌握 Uac=Uab=Ubc的道理就可以了。

20 :扼流圈的理解:电感是阻交流,通直流信号的,这点基本和电容相反的。
    低频扼流圈 是抑制交流通直流的
    高频俄流圈是 抑制高频通低频和直流的。
21:放大电路有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区别自知!

22:变压器砸数的基本公式 N=V4次方/4.44fBmS ,公式推导都在学习资料里。方波把4.44改成4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体积计算公式为
    Vcore=4ueP/fBm*Bm    ue为有效导磁率,P为传输功率
    f为开关频率,Bm为最大磁通密度(T
Bm热轧硅钢片,1.11-1.5t   而冷的1.5-1.7t,应该现在有铁硅铝这种更加好的 东西了。 高频用的铁粉芯mpp 大概是0.3t 具体见学习资料里的东西。

23:三极管bhef的关系,b是交流放大倍数,hef是直流放大倍数,b和频率相关的 。所以两者是有区别的哦

24:负载重轻对应与电阻的小大,但对横流源就不一样了,电阻大的话输出功率就大。负载就重点!

25:网络线水晶头的制作。直通线的标准是586B,交叉线的标准是一头586A另一头586B。,其中1236四根线是有用的,其他线为电话线留的。
   1 输出数据+2输出数据- 3输入数据+ 6输入数据-  4578都是电话线用

26:感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
用公式的话,电容电感串联的时候X=j(wL-1/wc)X>0 w大于w0(谐振频率)就是感性了,反之容性。并联的时候用导纳来计算Y=j(wc-i/wL),Y>0w大于w0 就是X小于0,容性,反之感性。

27:空调线16a 普通10a1平方毫米4a,一般线为2.5平方。

28:上网 猫连到路由器,(一般路由器都带交换机或者hub的功能)再可以连到交换机,或者hubhub需要使用双网卡才可以共享上网。

29:电源滤波电容充电,根据公式u=q/c,当q满的时候表示充电完成,具体计算要用什么不定积分
首先设电容器极板在t时刻的电荷量为q,极板间的电压为u.,根据回路电压方程可得:U-u=IRI表示电流),又因为u=q/C,I=dq/dt(这儿的d表示微分哦),代入后得到U-q/C=R*dq/dt,也就是Rdq/(U-q/C)=dt,然后两边求不定积分,并利用初始条件:t=0,q=0就得到q=CU1-e^ -t/(RC)】这就是电容器极板上的电荷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函数。顺便指出,电工学上常把RC称为时间常数。相应地,利用u=q/C,立即得到极板电压随时间变化的函数,u=U1-e^ -t/(RC)】。从得到的公式看,只有当时间t趋向无穷大时,极板上的电荷和电压才达到稳定,充电才算结束。但在实际问题中,由于1-e ^-t/(RC)很快趋向1,故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后,电容器极板间电荷和电压的变化已经微乎其微,即使我们用灵敏度很高的电学仪器也察觉不出来qu在微小地变化,所以这时可以认为已达到平衡,充电结束。举个实际例子吧,假定U=10伏,C=1皮法,R=100欧,利用我们推导的公式可以算出,经过t=4.6*10^(-10)秒后,极板电压已经达到了9.9伏。
一般当t=rc时,电容放电到0.36u,或者充电到0.64u

3078.79系列的管脚排列是132,电压降的次序排列的,2永远是输出。

31:如果要7824稳压,前面需要28v的直流信号,28/1.2=23.3的交流电压,这些是经验。

32:对电源或者放大器的要求 ,一般输出电阻小,带载能力就好。内阻小!

33lm3886.gif看电子图里的文件,说明:左上22u电容,是使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采用100%的负反馈。即直流增益为1,工作点十分稳定,而且可以跟踪电源电压的变化。 直流信号相当于电压跟随器一样跟过去了。
47p电容 18k,电阻,起相位调节作用(pid 比例 积分 微分控制)。这里信号的频率的改变就改变增益的大小,频率越低,47p电容阻抗就越大,增益仍为18倍,但对高频信号就要有一个计算了,对高频信号有衰减作用。
2.2欧姆,100nf是高频噪声旁路,改善输出。
220p估计为高频信号到2.2欧姆电阻那边去铺一条路。
0.7uh电感对低频信号没什么用,完全可以拿去。输入的隔直电容建议用无极性的。
分析这种运放电路,首先应该明白这是哪中电路类型,是交流同相还是直流反向。

34课题如何做的思路: 了解背景;列出技术指标;进行系统分块,预计多少时间,同时列出所要求的仪器,提出难点;做硬件框图;进行软件设计;制作电路板调试,最后进行成品测试。

35:万用表尤其是电流档测量电流是,如果电池不足,会引起波形失真。

36用割线法查pcb的短路问题,逐步缩小范围。

37仪器放大器,测量浮动信号的时候,输入和输出信号之间必须有地是相联系的,如果没有电气联系,共模电压是浮动的,会产生很多干扰,比如直流信号放大会出来一个方波,当然和电源的频率一致。图仪表放大器ad620.jpg。可以看下,同时在21ic上有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过程。如果输入出不电气联系,至少要在23脚对运放自己的地加1u左右的电容,来消除两个地之间的电压,也就是解决共模电压带来的影响。一般输入输出的地是相联的,ad620的资料上都是连的。
共模信号的产生是由于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有分布电容,而这个电容比运放地对信号地的电容大很多,所以两个地是不等电位的,最大会产生220v的交流电压,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出来,这个图上产生了10v的浮动共模电压。而在23脚对地接1uf电容,使运放地对信号输入地的电容大大增加,220v的电压就过不来了,基本上两个地是等电位的。或许仍有少许偏差吧。

38protel的部分使用方法:
解决局域网不能使用的问题,很简单,只要让dxp不访问网络就可以了
在网络连接的属性——高级——设置——例外里面把dxp设置成不可访问网络。当然要开启防火墙。打开的时候对dxp保持阻止其访问网络
改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禁止某些软件自动升级什么的
铺铜上,为了适合99,用ad6.3的时候需要选择mode,为hatched,不可以选择solid
对齐 ega,定坐标eos,测量rm 单位变换vudr设计规则,tp在线drc去掉,(优先选项) pt交互线,pl普通线,dl+回车,打开层,99drshift+s是每层单独看,可以用+-号,来改变层,shift+c 在群改的时候经常要用这个来取消选择。否则会不能点到任何东西的。do 设置板子,可视网络0.508 25.4mm,元件网格 最小,电气网络0.2mm就可以了,这个比较重要,布线的时候就可以定线的位置了。
PCB里由于封装的原因,SCH图的VALUE值不会自动导到PCB那里去,必须在COMMENT拦打入命令“=value”  即可导过去。挖哈哈 多么重要啊 特别对生产人员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根据pcb来生成库文件.ad6.3在设计菜单里,选择生成pcb.99里也可以实现的.
另外AD6.3有交叉选择模式 在工具菜单里,这样方便选择元器件.
pcb画好后 应该写日期铺铜时应该注意哪些地方不能铺,然后加上限制,
铺完后应该去掉那些限制。。。。
pcb时候应该留出检测点。
DXP 中快捷键do(文档选项)颜色选择为214,对眼睛比较好
焊接的时候请使用如下方法,首先必须配格子很多的器具来装贴片电阻,电容等。这样方便查找。
把相同值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104的电阻和电容。并注明封装。
其次,焊接的时候,打开pcb,点右下脚的pcb,弹出来的菜单里还有个pcb选择项,选中就出来一个窗口了
,在那个窗口中,有下拉菜单,默认的是nets点,选择components,这里你选择里面的元件就会直接跳到
那个元件去。方便焊接查找。
再次,先焊贴片芯片,再按次序来焊接贴片电阻电容,可以根据components中的选择方式来排列,
相同的值就一起焊掉。然后焊接其他的东西。

40: protel画好之后需要注解日期,以及版本号。

41:普通的电位器,把12脚相连顺时针旋转的话可以使13脚电阻减少,逆时针电阻增加。

42: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的话,头文件需要自己加进去的吧,如果用c编程的话,再变成的时候头文件是自己写的 比如#include ,而汇编比如加文件startup.a51

43 在线仿真器的功能就是代替目标板上的mcu,这样就不需要真完用写到真实的mcu单片机上。明白了吧

44:protel 元件清单导出方法  快捷rri 然后导出就可以成为xls文件 可以用execl打开了 哈哈。

45 液晶显示模块,比如160*128对于16*16汉字点阵来说就是108行。

46:万用表直流挡测量的电流是平均值,而交流档测量的是有效值。

47:自激震荡寄生振荡的区别需要弄清!

48:单片机学习经验
  使用c语言要用到c编译器,将c程序编译成机器码。
  keil51使用方法  new project 命名为 test.uv2
                  选择单片机  at89c51
                  新建程序,ctest.c 汇编为.a.asm
                  c程序加到项目中,点source group
                  编译可以点target生成 hex文件
                  进入调试模式,按d那个按钮,d带个圆圈的那个东西
                  运行程序
                  按停止后,再按那个d,关闭调试模式。
要用c或者汇编对硬件结构必须很了解,尤其是汇编。
89c51的最小系统应该包括,晶振电路,复位电路,led显示。
c语言是区分大小写的
将目标程序代码写到单片机要用到编程器,或者使用仿真器代替mcu使用也可以的。
      51单片机中与外部存储器ram打交道的只可以是A累加器,所以对外部ram的数据操作都通过A送去,另外,内部ram间可以直接进行数据的交换,而外部不行,如外部0100H的数据送入0200H单元,必须通过累加器A来实现。且要读或写外部的ram,当然也必须要知道ram的地址。在后两条指令中,地址是被直接放在DPTR中的,使用时应当首先将要读或者写的地址送入DPTRRi中,然后再用读写命令。

50: 解剖电路板的方法:一定要先把元件一个个的排列在sch图中,象画pcb那样把线路连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分析电路中的各个芯片。

51:过小的信号尽量不要使用开关电源来处理,如10a恒流源通过0.001欧姆电阻。

5150hz的工频率信号可以用带阻滤波器来解决拉。(效果未必好)

52:开关电源的几个主要指标
电流调整率 :也叫电压稳定性  表示电流从零到最大时,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量。
电压调整率: 负载不变下,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相对变化量。也称为输入电压允许变化的范围。
纹波电压
电源效率
温度特性。

53.电磁感应中的磁饱和的现象:绕组中的铁芯的磁通量是有一定数量的,并不随着电流的增长而无限增长,当电流大与一定值时,磁通量就不再变化达到磁饱和,就不能产生自感电压,就失去了反抗外加电压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了感抗,有就是没有了电感量L。基本是趋近于零。

54:三极管的饱和:当Ib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且Vce较小的情况下,如0.3v,那么继续增加IbIc的就基本不变了。这就是三极管的饱和工作状态。会饱和是因为c极有内阻,或者串联了电阻,或者电源电压不够高都会引起,如果电压够高,电阻大一点也不会饱和的。

55.所谓的精度0.1及就表示0.1%,后面加个%就是了。

56:电容的储能状态是电容开路电压不变,电流为零,能量为1/2CU*U
电感的储能状态电感短路,电流不变,电压为零,能量公式为1/2LI*I

57:共模电压,差模电压的理解
比如反向比例运算电路,如果输入信号是+/-3v对地交流信号,输入信号在任何时候Up都是等于Un的且等于0(同相接地),而不是说运放两端要承受3v的差模电压。注意差模电压是指云放的+-之间的电压。而输入信号的幅度大小只要不超过电源电压就可以了,和运放的差模电压根本没关系,这个只有在比较器的时候才体现出来,两端接不同电压,开环放大倍数很大,输出不是正电源电压就是负电源电压。

58:什么是励磁电流,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次级空载,流过初级的电流,所以初级的电感量要大,这样励磁损耗才会小的。对交流来说电感越大,感抗越大,就象电阻越大一样的概念。

59:射极放大器如何不失真呢?
主要取决于RCRB1RB2VCC,还有要加个Re,起负反馈作用,稳定工作点。
IB要有一定的电流值,IC才能在其控制上起明显作用
最关键的是,输入信号不能太大,太大必然要引起失真,
相反,如果信号够小,即使静态工作点不在负载线中心点,也不会失真,
如输入信号幅度很小,即使工作点较高或较低也不一定会出现失真。所以确切地说,产生波形失真是信号幅度与静态工作点设置配合不当所致。如需满足较大信号幅度的要求,静态工作点最好尽量靠近交流负载线的中点。
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对放大器的性能和输出波形都有很大影响。如工作点偏高,放大器在加入交流信号以后易产生饱和失真,此时uO的负半周将被削底;如工作点偏低则易产生截止失真,即uO的正半周被缩顶(一般截止失真不如饱和失真明显)。这些情况都不符合不失真放大的要求。所以在选定工作点以后还必须进行动态调试,即在放大器的输入端加入一定的输入电压ui,检查输出电压uO的大小和波形是否满足要求。如不满足,则应调节静态工作点的位置。
当流过偏置电阻RB1RB2 的电流远大于晶体管T的基极电流IB时(一般510倍),方可根据负载电流来计算出RB1RB2

60:rail to rail 运放和普通运放的区别在与它们的输出口不一样
前者是c极后者d极输出,而后者是射极输出或者源极输出

61:电容对电阻的放电 或者电源EC的充电都是直流电的概念,不要和RC振荡电路搞在一起,RC振荡电路的谐振频率就是f=1/2piRC

62:为什么要高输入阻抗 低输出阻抗呢?
   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输入阻抗,对输入的信号而言负载就很轻,不影响其波形,(相当于让输入信号成为理想的电流源)而低输出阻抗就可以带比较重的负载(相当于让运放本身成为理想的电压源)。这样就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信号要好,带载能力很强。

63:磁场中感应电动势与磁通量的变化量有关,也就是和磁场强度B和回路运动的v有关,都是矢量,有方向的。
而安培定律有云,通有电流的长直导线周围所建立的磁场强度B与导线上的电流成正比,和导线的距离的三次方成反比。
安培力公式F=Bvq=BIL=BLq/t,I=q/t

64:无论是积分电路还是微分电路,都应该满足RC<(信号周期)
积分电路,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都在反馈电容上并联电阻(比如30k,对5k信号来说)。 而微分电路则要在输入电容端串联100欧姆电阻限制电流,并在反馈电阻R上并联两个对k极接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小电容用来补偿相位,使电路不振荡,提高稳定性。

65:电感励磁就是积聚能量,电感消磁就是释放能量。

66:电感值是不会变的,但是感抗是会根据信号频率改变的
   电容值是不会变的,但是容抗是会根据信号频率改变的

67:电容公式,电感公式   V=di/dt*L  I=du/dt*C

68:电感断路和电容短路
由于电感有阻止电流变化的特性
那么在电感断开的时候,由于电感要保持电流不变
但是由于回路阻抗大大增加,根据欧姆定律
U=IR,或者U=IZ,可见,电感产生的电压将非常的大,
虽然电感也存在分布电容,但是分布电容很小
那么阻抗将非常的大,所以,瞬间产生的高压是很高的。

如果电感瞬间产生的能量来不及由自身的分布电容来释放
那么它将向空气释放,和空气构成回路,空气的电阻很大
那么将产生很大的高压,产生火花,甚至爆炸。
电能转化给热能和光能。

电感的断路其实和电容的短路是一样的道理
电容断路产生很大的电流,而电容有保持电压不变的特性
电流那么大 电压又不变,瞬间产生的功率非常大,那么由于
电容本身含一定的电阻,就会导致电容过热烧掉,甚至爆炸。

69:电机的电流是随着转速而变化的;当过负荷时,电机转速降低,电流就要大于额定电流,时间长了,电机过热引发绝缘击穿而烧毁。
电机不是纯电阻负载,电机对外反映出来的是阻抗既感抗;电机的感抗不是固定的,随着转速的不同,转子内感生电流不同,对外反映出来的感抗就不同。 电机就是电机,不是电阻,不在额定电压下是不能工作的,不能用简单的欧姆定率来计算它。
解释和自我理解:过负荷时就表示电机的扭矩已经不够了,无法工作在最佳效率点,扭矩不够会造成电机的感抗下降,那么电流就会比正常时大,同时扭矩不够造成电机转不动(比如用钳子钳住就转不动了),转数下降。 而根据公式 9550*P=T*n,相对降低电机的额定转速或者加大点功率(指得是输入的有功功率*效率=P,也就是负载功率,指得是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电机的钮矩就会适合原来过负载的情况。

网友:
挺实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很棒棒的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挺实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总结的很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