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不用单片机就不工作了,需要重新刷写程序

楼主:
最近遇到一很严重的问题,我的产品量产了,测试合格后打包入库,到几个月后出库的时候发现我的单片机不工作,我重新刷写程序后又能工作了,基本每个产品都是这样的,老板发火了,求助啊?什么原因,有没有遇到过啊,求帮忙。用的是PIC 的片子。

网友:
没有碰到过,你看看配置里面选的时钟是哪一项?

网友:
掉程序?

PIC 的片子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存放环境导致程序丢失??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很费解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选对地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下电接着上电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下电时间一长就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片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这个估计与外界环境问题不大,仓库其它的产品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部时钟!

网友:
不会是受潮了吧,用热风枪吹一下能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部时钟会不会受环境影响导致程序丢失?

网友:
这类问题还是出在设计上,因某种原因,在上电时MCU进入ISP状态,于是程序被意外删除。建议研究一下ISP所用引脚和编程时序,在设计时要保证绝对避免出现误进入编程态的问题。

网友:
不会吧。没遇到这种情况哎。受湿度影响吗难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下片子里的代码不就清楚了,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PIC内部程序不是存储在EEPROM中吗。不会内部是RAM靠电池保持的吧。没用过PIC,只是猜想。

网友:
你反映的问题,感觉是环境影响问题。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原因啊!

网友:
LZ最后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老哥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有找到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