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74系列连接问题

楼主:
请教各路大神,有一块显示板,原来用的单片机是5V的,现在我想用MSP430G2553来驱动,但MSP430输出的是3.3V的,电压不对等要如何连接呢?

网友:
自已顶一下,都在线等半天了还是没有人回答!

网友:
楼主这个有什么要求没,只要能驱动达到目的就行了?在不借助其他芯片,不知道这个电路可以不,只不过会使输出和输入反相。

网友:
3.3V输出可以直接驱动5V 74HC芯片,不过要是5V的HC芯片驱动3.3V IO的话就要进行电平转换了,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一个1K电阻。

网友:
俺不推荐3.3V芯片输出直接驱动5V 74HC芯片,原因是存在数据传输可靠性问题!

从厂家74HC芯片使用手册中可看到,74HC芯片在4.5V工作电压下,其输入高电平为3.15V,以此推算,在5V工作电压下,其输入高电平为3.3V,而单片机工作在3.3V下,其IO口输出高电平只能以3.2V(比供电电压低0.1V)计算,显然,单片机的IO口输出高电平未达到74HC芯片要求输入的最低高电平,尽管芯片的制造存在离散性,超差一点也能用,但谁也不能保证,在不符合设计规范的前提下,数据传输的可靠工作,因此,假如是制造民品,这种不正规的用法或许有市场,但对工业品而言,建议尽量别用。

3.3V芯片输出直接驱动5V 74HC芯片,推荐几个方法。
1.  用74LS芯片代替74HC芯片,74LS芯片的输入电平标准值为2.4V,最低输入电平值为2V,能保足电平传输要求。
2.  假如单片机如STM32芯片一样,有容忍5V电平的IO口输出,可在外加一个上拉电阻,再驱动5V 74HC芯片。
3.  假如单片机如DSP芯片一样,所有IO口只能在3.3V电平下工作,也只能在外面加一级电平转换电路,比如74LS07,输出外加一个上拉电阻后再驱动5V 74HC芯片。
4.  对民品市场,或许3.3V芯片输出直接驱动5V 74HC芯片能行。春哥是这方法的行家,春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存在即合理,LZ可试试。

网友:
很早以前俺还碰到过一件事。

5V供电系统,8031单片机的P1口直接驱动LS244,工作一切正常,后来将LS244改成HC244,无法工作,需P1口加上拉电阻才能正常工作。

分析原理,由于LS244(TTL)的输入结构,决定了输入口,只要不下拉,哪怕浮空输入也是高电平,而HC电路不同,其高电平必须要注入充够的电流(功率)才行,本例中,8031单片机的P1口的内部弱上拉,提供的电流,不足以驱动HC电路,所以无法正常工作。

因此,如用3.3V芯片的IO口输出直接驱动5V 74HC芯片,也一定要将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才行,以提供足够的输出电流。

网友:
高电平要到3.15V以上,根据上面的电路图,可以将244的输入(MSP430的输出)上拉到3.3V。

网友A:
感谢以上所有人的回复,我把430的I/O直接接上去了,也可以用!知道电平不一样,应该是不妥,但手头东西不多,就直接插上去了,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以上所有人的回复,我把430的I/O直接接上去了,也可以用!知道电平不一样,应该是不妥,但手头东西不多,就直接插上去了,附图;
呵呵~~~

做实验无所谓,做产品就要综合考虑啦~~~

必须要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

网友:
办法1:74HC244 改用 74HCT244,直接;
办法2:还用 74HC244 ,输入端接 上拉电阻。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好好试一试哦~~

网友:
用74HCT244为好了,直接连接,但HCT芯片不太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