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AS与JTAG,sof与pof】

楼主:
因为FPGA是SRAM结构,不同于CPLD的ROM结构,所以掉电之后FPGA代码丢失,需要外置的配置芯片,系统上电FPGA自动从配置芯片(一般是专用串行flash)配置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同学问为什么掉电之后还是之前的程序。在进行仿真调试的时候,USBblaster通过JTAG接口直接写进FPGA。

FPGA有三种配置方式:主动配置方式(AS)、被动配置方式(PS)、还有JTAG配置方式。

AS:FPGA为主动器件,配置芯片EPCS为被动器件,系统上电,配置数据通过DATA0引脚送入FPGA,配置数据在DCLK上升沿锁存,1个时钟周期传送一位数据。这种方式烧写的是.pof文件。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这种接口能够在很多地方见到,FPGA、DSP、ARM等等。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 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这种方式是将.sof写进FPGA。
使用JTAG配置FPGA要比使用AS配置FPGA快。
在用计算机或者控制器进行调试时可以使用PS,这是要将.sof转换成其他格式,在此就不多说了。
多数的开发板上提供JTAG和AS接口,但是为了减小电路板面积等等原因有些板子只有JTAG一种接口,这时就要将.SO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然后通过JTAG接口烧写进配置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奖了,拾人牙慧而已,还要向chen版主多学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