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如何将sof转换成jic】

楼主:
因为不同版本的QUARTUS II可能界面稍有差异,因此就不做截图演示了,只说操作步骤:
1、通过综合生成包含FPGA配置数据的.sof文件
2、选择转换编程文件,菜单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这时会弹出这个界面,在output programming file->programming file type 选择要输出的文件类型,这时选择 JTAG Indirect Configuration File (.jic)
3、选择configration device,就是你使用的EPCS配置芯片。Mode选择Active serial
4、File name 输入你想输出文件的文件名。
5、在Input files to convert 一栏,选中Flash Loader,点击ADD Device,添加你要使用的FPGA器件,点OK
6、选中SOF Data ,点击 Add file,添加你想转换的sof文件
7、Generate,弹出Created XX.jic Successfully,这时.sof 转换.jic完成
下面是对器件进行烧写
8Tool -> programmer 此时弹出如下界面

9、Mode 选择JTAGAdd File 添加生成的 .jic文件。如果有原来的FPGA和配置芯片这时下边空白处会显示两个FPGA和配置芯片,在上边空白框里选中原来的FPGA和配置芯片(即sof的那个),然后Delete
10、在上边的空白框Program/Configure勾选,两个都要勾。
11、点击start,完成。

网友:
最近在刻苦学习啊 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整理一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您好,想求问一下,我的开发板上是个flash,这样的话怎么确定转换jic时选择EPCS选哪个?我是随便选了选,有的提示超出容量,有的转换成功但下载的时候总是下载到94%失败,这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求问一下,我的开发板上是个flash,这样的话怎么确定转换jic时选择EPCS选哪个?我是随便选了选,有 ...

找对应型号flash,随便选了选?容量大小都不关心?